QR码和PDF417 For STM8

楼主(2014-10-29):
    二维码,种类比较多,常见的有QR码和PDF417,比一维码可以存储的信息多了很多。很多应用还是可以应用到。
了解具体原理和历史可以维基下,

国标有中文的 《GB 17172-1997-TPDF417国标》《GBT 18284-2000 QRcode国标》

    之前对于二维码不怎么感冒,但是由于,
xx前由于xx项目需要打印出QR码,所以开始收集二维码在单片机上的应用,最后发现稍微少了些,而且想做出动态版本和纠错基本的RAM开销不小。继续搜刮。。。

关于单片机使用QR的应用可以G到的资源确实不多,主要资源都是PC端的,最后还是找到一些合适的,虽然没有用在应用中加入动态调节版本和纠错级别(RAM没那么多挥霍),但是固定的版本还是足够用。
qrduino-master  https://github.com/tz1/qrduino
QRcodegenerator http://forum.43oh.com/topic/3433-qr-code-generator/

最后整理到了SM8S105上,直接打印到OLED上,居然可是实现,so移植到应用中,放大,ThermalPrinter打印出来,居然可以被扫描枪识别。

至于不同版本的选择qrduino-master 也提供生成不同版本的version.c

PDF417

pdf417_enc  http://sourceforge.jp/projects/sfnet_pdf417encode/releases/

这个在单片机上的参考就真的没能G到,索性直接找的PC端的移植下,整体的流程基本差不多,只是差最后一步整理把它打印出来,一直想把它弄出来,就是没那个动力,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下。

代码些许乱,懒得去整理它了。。。多少懒

网友:
牛逼,图像采集是怎么做的呢?

sorry 没注意到是生成哦

网友:
反过来,STM8能对这些二维码进行decode就好了!

网友(2015-06-24):
靠!
牛!!!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占用多少资源?
还没下载看,对中文是怎么处理呢?需要unicode之类的编码吗?
还是只有数字和字母?

网友:
这个太强悍了

网友:
这个确实厉害!

网友:
QR code 确实厉害啊。

网友:
之前有移植到微型打印机上,占用资源确实有点大。

网友:
高手赞一个

网友A:
为什么 显示 framebase【】里边的内容出来是这个啊。。
有什么规律。。

折腾了一下,可以显示了。但是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显示 framebase【】里边的内容出来是这个啊。。
有什么规律。。

framebase[] 是固定的;

    你可以试下
    //计算QR码.
    strcopy(strinbuf,"QR Code");
    qrencode();// qrencode函数根据strinbuf的内容处理

    生成的图片保存在,qrframe数组中,你再打印出来试下, 现在没东西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framebase[] 是固定的;

    你可以试下

我是这样的。
后来用你传的文件里边有一个LCD.C 文件 里边的算法显示。显示正常了。但是扫描不出来。。
下边使用的 定义 3-1的

unsigned char neccblk1 = 1;
unsigned char neccblk2 = 0;
unsigned char datablkw = 55;
unsigned char eccblkwid = 15;
unsigned char VERSION = 3;
unsigned char ECCLEVEL = 1;
unsigned char WD = 29;
unsigned char WDB = 4;
unsigned char strinbuf[116]="http://www.amobbs.com;http://bbs.yleee.com.cn";
//unsigned char strinbuf[116]="abcdefghijklmnopqrst";
unsigned char qrframe[600];
unsigned char rlens[30];

unsigned char framebase[]  = {
0xfe,0x00,0x03,0xf8,
0x82,0x00,0x02,0x08,
0xba,0x00,0x02,0xe8,
0xba,0x00,0x02,0xe8,
0xba,0x00,0x02,0xe8,
0x82,0x00,0x02,0x08,
0xfe,0xaa,0xab,0xf8,
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0f,0x80,
0x00,0x80,0x08,0x80,
0xfe,0x00,0x0a,0x80,
0x82,0x00,0x08,0x80,
0xba,0x00,0x0f,0x80,
0xba,0x00,0x00,0x00,
0xba,0x00,0x00,0x00,
0x82,0x00,0x00,0x00,
0xfe,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framask[]  = {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8,0x10,0x04,
0x00,0x80,0x08,0x00,
0x40,0x01,0x00,0x02,
0x00,0x02,0x00,0x01,
0x00,0x00,0x40,0x00,
0x08,0x00,0x00,0x80,
0x03,0xff,0x00,0x1f,
0xfc,0x00,0x7f,0xf8,
0x00,0xff,0xf8,0x00,
0xff,0xfc,0x00,0x01,
0xff,0x00,0x00,0x3f,
0xe0,0x00,0x03,0xfe,
0x00,0x00,0x00,
};
下边是从 LCD.C 里边移植过来的 代码

QRBIT.H 里边有定义  红色的是我参考  QRBIT 修改的

#define QRBIT(x,y) ( ( qrframe[((x)>>3) + (y) * WDB] >> (7-((x) & 7 ))) & 1 )
#define QRBITB(x,y) ( ( framebase[((x)>>3) + (y) * WDB] >> (7-((x) & 7 ))) & 1 )
#define SETQRBIT(x,y) qrframe[((x)>>3) + (y) * WDB] |= 0x80 >> ((x) & 7)
#define TOGQRBIT(x,y) qrframe[((x)>>3) + (y) * WDB] ^= 0x80 >> ((x) & 7)

void DrwBit(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_Long,unsigned char Y_Long,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Y_Cout,X_Cout,x,y;
          unsigned char i,k,b,t;

         X_Long=X_Long;
   X_Cout = 0;
         Y_Cout = 0;
                t = 0;
    b = 0;

   for(y=0;y<Y_Long;y++)
                 {
      for(x=0;x<(X_Long*8);x++)
         {

            b >>= 1;
            if( x <( Y_Long) && y < (Y_Long))

            if( QRBITB(Y_Long-x-1,y) )   b |= 0x80;
            if( ++t > 7 )
                  {
                    t = 0;
                                                                                PutByte(x/8+x1,y+y1,b);

                                                                                X_Cout ++;
                                                                                if(X_Cout == X_Long)
                                                                                {
                     X_Cout = 0;
                                                                                 Y_Cout ++;
                                                                                }
                    b = 0;
                  }

        }
}
}

直接用  下边函数显示  framebase 就是不正常的图片

void DrwBit2(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_Long,unsigned char Y_Long,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Y_Long;y++)
        {
          for(x=0;x<X_Long;x++)
                 {
                  PutByte(x,y,*Data);
                  Data ++;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framebase[] 是固定的;

    你可以试下

你 main 函数里边的那种方式 我观察了下 移植过来 显示好像不怎么对劲。。

楼主:
生成数据在qrframe,不在franebase,还有strinbuf试下弄小些,不同等级可以包含的字节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生成数据在qrframe,不在franebase,还有strinbuf试下弄小些,不同等级可以包含的字节不同的, ...

谢谢你的指导,现在终于可以正确显示了。

主要不是容量的问题,
qrencode.c 文件里有一个 下边图片蓝选 的那个定义 去掉就可以了。

总结 :当蓝选的不注释掉的话 ,framebase[] 数组里边是 错误的二维码注释掉以后,qrframe[]数组里边是正常的二维码
所谓的错误的二维码 就是我前边上传的显示正常但是扫不出来。

下边我再上传一个 7版本 矫正为4级的图片,放了一个螺丝钉 和一个芯片,照样可以扫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现在终于可以正确显示了。

可以上你的测试工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你的测试工程吗?

主要是 15楼的 显示代码
这个是我这次修改的。其他的楼主都上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现在终于可以正确显示了。

我移植了也是扫描不出来,但是我在qrencode.c 里并没有找到你蓝色注释掉的两句话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qrencode.h"

extern unsigned char neccblk1;
extern unsigned char neccblk2;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blkw;
extern unsigned char eccblkwid;
extern unsigned char VERSION;
extern unsigned char ECCLEVEL;
extern unsigned char WD, WDB;

extern unsigned char rlens[46];
extern unsigned char framebase[];
extern unsigned char framask[];

//========================================================================
// Reed Solomon error correction
static unsigned modnn(unsigned x)
{
    while (x >= 255)
    {
        x -= 255;
        x = (x >> 8) + (x & 255);
    }

    return x;
}

#ifndef RTGENEXPLOG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g0log[256]  = {
0xff,0x00,0x01,0x19,0x02,0x32,0x1a,0xc6,0x03,0xdf,0x33,0xee,0x1b,0x68,0xc7,0x4b,
0x04,0x64,0xe0,0x0e,0x34,0x8d,0xef,0x81,0x1c,0xc1,0x69,0xf8,0xc8,0x08,0x4c,0x71,
0x05,0x8a,0x65,0x2f,0xe1,0x24,0x0f,0x21,0x35,0x93,0x8e,0xda,0xf0,0x12,0x82,0x45,
0x1d,0xb5,0xc2,0x7d,0x6a,0x27,0xf9,0xb9,0xc9,0x9a,0x09,0x78,0x4d,0xe4,0x72,0xa6,
...
};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g0exp[256]  =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1d,0x3a,0x74,0xe8,0xcd,0x87,0x13,0x26,
0x4c,0x98,0x2d,0x5a,0xb4,0x75,0xea,0xc9,0x8f,0x03,0x06,0x0c,0x18,0x30,0x60,0xc0,
0x9d,0x27,0x4e,0x9c,0x25,0x4a,0x94,0x35,0x6a,0xd4,0xb5,0x77,0xee,0xc1,0x9f,0x23,
0x46,0x8c,0x05,0x0a,0x14,0x28,0x50,0xa0,0x5d,0xba,0x69,0xd2,0xb9,0x6f,0xde,0xa1,
...
};
#define glog(x) __LPM(&g0log[x])
#define gexp(x) __LPM(&g0exp[x])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移植了也是扫描不出来,但是我在qrencode.c 里并没有找到你蓝色注释掉的两句话

不知道这个二维码用LED点阵屏(静态扫描), 用64*64点的点阵屏, 不知道可行不. 想做个只显示二维码的单色点阵屏, 就是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移植了也是扫描不出来,但是我在qrencode.c 里并没有找到你蓝色注释掉的两句话

你的显示二维码函数是用哪种方法?感觉你显示出来的不对的。。没有蓝色选中的那个代码,就不用管了。主要可能还是你的显示那边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示二维码函数是用哪种方法?感觉你显示出来的不对的。。没有蓝色选中的那个代码,就不用管了。主要 ...

这是我的显示函数,PutByte(,,) 就是在指定位置横向显示

//显示QR基本框架.
  for(y=0;y<WDB;y++)
  {
    for(x=0;x<WD;x++)
    {
      data1 = framebase[x*WDB+y];
      for(l=0;l<8;l++)
      {
        data2 <<= 1;
        if(data1&0x01) data2|=0x01;
        data1 >>= 1;
      }
      PutByte(y*8+ax,x+ay,data2);
    }
  }
  //计算QR码.
  strcopy(strinbuf,"www.baidu.com");
  qrencode();
  //显示QR计算结果.
  for (i = 0; i < WDB; i++)
  {
    for (j = 0; j < WD; j++)
    {
      data1 = 0;
      for (k = 0; k < 8; k++)
      {
        data1 |= QRBIT(j, ((i*8)+k)) << k;
      }
      PutByte(i*8+ax,j+ay,data1);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示二维码函数是用哪种方法?感觉你显示出来的不对的。。没有蓝色选中的那个代码,就不用管了。主要 ...

现在我发现用淘宝、支付宝都可以扫出来,用微信QQ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的显示函数,PutByte(,,) 就是在指定位置横向显示

//显示QR基本框架.

你的代码不对。直接用15楼的 显示QR代码。。这个是我测试了好久才正常的。。

网友(2015-12-21):
请问下楼主如何生成版本信息的 Version.c,要自己画么?那掩码怎么选?

网友D(2016-06-23):
        我也捣鼓这玩意了,使用version71。
        显示framebase的时候是正确的,说明我的显示函数没问题,

        但是显示qrframe没法扫描到。

        qrencode函数在有几个变量的定义不是在函数开始的地方,编译时报错了,我就把它们移到前面去,这个应该没有影响吧。
        代码调用如下,没多少东西;

        请大伙帮忙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也捣鼓这玩意了,使用version71。
        显示framebase的时候是正确的,说明我的显示函数没问题,

还真是不能改qrencode里的那些不在开头定义的变量的位置啊 ,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不能改qrencode里的那些不在开头定义的变量的位置啊 ,现在好了  ...

这个OLED屏够大,够清晰

网友:
mark一下,可能要用到的

网友C(2017-05-25):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不能改qrencode里的那些不在开头定义的变量的位置啊 ,现在好了  ...

今天移植到keil也发现了,变量定义的位置改在开头就不正常,什么原因

网友:
准备用到,先收藏了,好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移植到keil也发现了,变量定义的位置改在开头就不正常,什么原因

那是C99的规则,要么改到开头,要么使能C99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C99的规则,要么改到开头,要么使能C99标准

改到开头运行结果不正常。我现在改成C99可以

网友:
记着,应该会用到

网友(2017-09-15):
好资源,希望能做成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