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光轴两段.钻孔并加工内螺纹。

楼主(2014-10-29):
请问:如何在光轴两段.钻孔并加工内螺纹。

网友A:
光轴一般都进行过淬火等表面处理,硬度很高。最好还是通过厂家定制

网友:
车床,中心钻后用钻头钻孔,然后攻内螺纹。

网友:
要是垂直打孔的话要难一些,有设备就好搞了

网友B:
光轴加工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加工过程中会破坏光轴表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轴加工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加工过程中会破坏光轴表面

用美纹胶带顺向贴三条,正好是卡盘口位置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美纹胶带顺向贴三条,正好是卡盘口位置就好。

饭桶兄的主意不错,改天上床子试试,以前车光轴总有三爪的压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饭桶兄的主意不错,改天上床子试试,以前车光轴总有三爪的压痕

也可以夹铜皮。或者精车和精镗铜管的外圆和内孔,在锯缝来夹住光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轴一般都进行过淬火等表面处理,硬度很高。最好还是通过厂家定制

那也是表层硬度高,芯部还是软的。直接用硬质合金钻头或者电火花穿孔机轻松钻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夹铜皮。或者精车和精镗铜管的外圆和内孔,在锯缝来夹住光轴。

这样如何保证精度 ? 如何保证打的孔和猿心重合 ?

网友D:
用车床车平光轴的端面,在使用下面的方法攻牙,就能很好的保证同心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如何保证精度 ? 如何保证打的孔和猿心重合 ?

铜皮的厚度都相差微乎其微,对尾座套筒和光轴打表校正后,用尾座钻孔和11楼的方法攻牙,就能很好的保证孔和圆心的同心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铜皮的厚度都相差微乎其微,对尾座套筒和光轴打表校正后,用尾座钻孔和11楼的方法攻牙,就能很好的保证孔 ...

这样装夹会不会打滑 ? 如果大力夹持,丝杆上仍会留下狠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装夹会不会打滑 ? 如果大力夹持,丝杆上仍会留下狠激

铜比钢还要软,使劲夹紧不会打滑的。只会在光轴表面留下铜色的痕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车床车平光轴的端面,在使用下面的方法攻牙,就能很好的保证同心度。

用手去搬牙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手去搬牙 ?

是的。用车床保证垂直度和同心度,用尾座手轮配合丝锥夹具来手动攻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车床车平光轴的端面,在使用下面的方法攻牙,就能很好的保证同心度。

那扳手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卸下来!甩出来跟子弹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扳手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卸下来!甩出来跟子弹似的!

就是靠它带动卡盘正转,丝锥扳手反转来攻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车床车平光轴的端面,在使用下面的方法攻牙,就能很好的保证同心度。

这种精度应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精度应该还可以

一般车床精度不会很烂,所以很够用的。

网友:
车床加工是标准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