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认这是什么USB口?是usb3.1吗?

楼主(2014-10-29):
发现一条USB线,有一头就是普通插计算机USB的插头,另外一头有点复杂。
大家看看是什么接口?是USB3.1吗?
就是一条线,中间没有转换电路。接的设备没有了。

网友:
另一头是非标准USB,普通USB2.0

网友:
有点像高清数字接口

网友A:
高清晰数字多媒体接口
(HDMI)

网友:
不像3.0,有一头只有4线

网友:
一条数据线而已,数码相机或者手机之类用的,前些年,USB数据线接口没统一的时候,那可真是五花八门啊。

网友:
估计只是一道普通数据线,像以前的相机数据线

网友:
应该是2.0的线,另一头接口不认识

网友:
如果大一的倒是像1394了,这个没见过

网友:
就是一USB线,或许充电用的。
我似乎看见过一条,就是这样头的,应该是哪种手机专用的。

网友:
另一头应该是mini HDMI,可能这根线是MHL适配器用的。

网友:
usb3.1 typ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清晰数字多媒体接口
(HDMI)

HDMI口的引脚比我这多,所以不是HDMI口

网友:
特殊的数据线吧

网友:
有点象HDMI

楼主:
USB不可能直接接HDMI

网友:
N年前捡到个MP3找不到线只能扔了

网友:
目测就是HDMI

网友(2015-01-09):
基於 USB 3.1規範全新設計的 USB Type-C 將實現上下端完全一致,這意味著用戶不必再區分 USB 正反面,兩個方向都可以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