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了解苏州国芯科技的前辈吗,请指点

楼主(2014-10-30):
    本人小硕一枚,现在拿到苏州国芯的offer,做的是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的岗,因为身边没有去这家单位的同学,所以也不是非常了解,个人的感觉是比较适合长期在里面做技术发展,也请了解的前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这家公司应该是个小公司,在苏州高新区什么创业园内,就是写字楼的那种,坐快线一号到高新区底站就是。好像是研发芯片的,一开始做什么单片机,现在好像是做大了点吧。然后楼底有个食堂,挺贵的。这就是我所了解的。

网友:
忘记问了,待遇几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家公司应该是个小公司,在苏州高新区什么创业园内,就是写字楼的那种,坐快线一号到高新区底站就是。好像 ...

你好 如你所说 公司规模不到200人,原来是引进了摩托的架构做起来,后来又引进了powerPC,在这样的公司IC设计的岗位是不是发展要比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你所说 公司规模不到200人,原来是引进了摩托的架构做起来,后来又引进了powerPC,在这样的公司IC ...

好像几十个人吧,待遇怎样?

网友:
你到底应聘的是IC设计还是嵌入式系统?两个岗位显然不一样的。

网友:
同问现在给应届生的待遇?

网友B:
楼主是前几天来面试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前几天来面试的吗?

你是公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公司的?

嗯,下半年刚入职。
我去年也像楼主一样发帖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下半年刚入职。
我去年也像楼主一样发帖问呢

待遇怎样?

网友:
楼主撞枪口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下半年刚入职。
我去年也像楼主一样发帖问呢

前辈你好 你是在里面做软件的吗?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级别太低 加不了你的论坛好友

网友:
哈哈,问对人了

网友:
新入职,不好说。。起薪的话offer上应该有
起薪的水平在苏州算是中等吧,比华为瑞晟少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 你是在里面做软件的吗?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级别太低 加不了你的论坛好友   ...

前辈说不上。。。刚入职四个月,了解得还不是很全面

我就是系统软件部的,目前我接触到的工作主要是配合IP和IC部门对设计的MCU做一些验证工作,后面可能会接触到更高端的微处理器的驱动和应用,这两类处理器大致相当于Cortex-M3 和 Cortex-A8

不过首先想和LZ确认一下几个问题:
1)是什么吸引LZ想进入国芯的?
2)LZ想象中的工作内容应该是怎样的?
3)LZ现在有一技之长吗?或者说,LZ是否对某个领域有强烈的兴趣?

网友:
看来问对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说不上。。。刚入职四个月,了解得还不是很全面

我就是系统软件部的,目前我接触到的工作主要是配合 ...

    你好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本科是自动化的,课余主要参加智能车竞赛和电子设计大赛,所以单片机之类的接触的比较多,研究生的方向偏工业控制,和嵌入式相关性不大,所以现在找嵌入式的工作算是回本科的本行吧,因为相对纯软件的编程,更喜欢多接触硬件一些。

    说到国芯,首先主要是因为家里的要求回苏州发展,然后在宣讲会上给人的感觉国芯可能在里面适合长期做技术发展,我的性格也算是适合做研发,不适合做项目或管理之类。关于我想象的工作内容,在国芯的话,其实我想也是做驱动和应用相关吧,当然我知道一般进公司工作内容都会有个过渡阶段,我在迈瑞实习时,研发的新员工先从测试做起。

    一技之长我也不敢说特别精通什么,但我还是对嵌入式的方向比较感兴趣,不管是裸机的编程还是os移植应用开发等都想去尝试。

    国芯目前给我的印象还可以,我想请教一下,在国芯这样做ic的公司,软件工作占的比重会不会不多,发展怎么样。当然说到发展其实我也知道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吧,我个人的想法是能有机会多接触一些项目,多做一些实事,不做一个死板的螺丝钉吧。另外,听宣讲会上说,公司的平均工龄有8年,算是比较长的,给人的感觉一方面可能公司环境还好,离职率不高,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是说上升空间不大,公司的发展速度也不快?

    这次写的有点多,希望能给一些指点建议~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本科是自动化的,课余主要参加智能车竞赛和电子设计大赛,所以单片机 ...

LZ是苏州本地人吗?

LZ的情况和我类似,我本科也参加过一些比赛,单片机和模拟电路玩的多些,研究生阶段偏向实际的项目和算法的优化。去年也是觉得国芯离家近,适合长期做技术,我自己也喜欢驱动和应用相关的工作,所以选择了国芯

看LZ的描述,LZ应该想做一些实事,想从实际的项目中积累技能和经验,这应该也是LZ喜欢做的事吧

我现在是公司的员工,有些话直说不太方便,我就先说说我的感受吧

国芯是私企,一般来说,这个行业的私企能运营五年以上的都很不容易,而国芯已经十多年了,所以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在和前辈们接触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深厚的内力
另一方面,国芯是开了挂的私企,与国芯合作的有不少研究所,一般的私企很难涉足的。因此,公司是有国家在背后间接支持的,那么后续的发展空间怎样,也不好用一般私企的发展规律来看。LZ不妨在网上搜一下,看看有关苏州国芯的新闻的内容和时间,虽然不一定准,但也能对公司近年来的走势有个估计。

至于ic公司软件部门的工作,这与其它部门是同等重要的,测试和验证的工作都需要软件部门来做。公司有3层,软件、硬件各占一层,市场、行政等部门占一层,从这儿也可以看出软件部门的重要程度。

总结一下,如果LZ来国芯,将获得:
像国企一样稳定的工作,相对不错的待遇,宽松的工作环境,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微处理器的细节更深的理解,更多的陪伴家人的时间

同时,也将少一些:
“奋斗者的感觉”,在工作中接触市场最主流技术与热点的机会,以及在奋斗中充分实现自己价值的激情

LZ好好权衡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苏州本地人吗?

LZ的情况和我类似,我本科也参加过一些比赛,单片机和模拟电路玩的多些,研究生阶段 ...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介绍,以后有机会来国芯工作的话,我们就是同事了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B:
LZ是苏州本地人吗?

LZ的情况和我类似,我本科也参加过一些比赛,单片机和模拟电路玩的多些,研究生阶段 ...

您还在国芯吗?

网友:
这一铁锹,挖了7年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