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不太稳定

楼主(2014-10-30):
用PICKIT3烧录PIC单片机试验,发现用PICKIT3供电给实验板连机正常,但是实验板单独供电有时PICKIT3发现不了实验板,有时行,有时不行,我的5V电源没问题,TTI的,这是为什么啊?有趣的是我的两个PICKIT3,从RS买的原装的反而比从淘宝上买的山寨版的更不稳定,奇怪。

网友A:
外部供电时 有没有把KIT3的供电给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供电时 有没有把KIT3的供电给关了

我把PICKIT3外接输出电源端没有连线到实验板上,但是没有关闭外输出电源,是从独立烧写软件PICKIT3 programmer中可以关闭外输出电源吗?我试一下。

网友:
哥们,看一下我的附件看看能否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供电时 有没有把KIT3的供电给关了

是这个关掉吗?可是我发觉不管管不管外接实验板都有电啊? 我明白了,那个原装的关了的确管用,山寨的PICKIT3就不行了,不管关不关都有电,看来还是原装的好!
javascript:;

网友:
话说 我那个山寨的也可以关掉的  ,其实我从来没开过。个人觉得用仿真器给目标板供电的习惯不太好。
我是在MPLAB中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