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正负电源问题

楼主(2014-10-30):
我有两块相同电压的LDO电源,假设分别为电源1和电源2。请问我是否可以将电源1的电压输出端与电源2的GND相连,从而使电源1的GND变为负电压实现负电源的设计?如果可以应该注意什么,如果不行有没有其他办法。非常感谢!

补充:具体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使用两个隔离的DCDC电源分别利用附件中的LDO芯片产生一个100V的电源1和电源2.再按上述方法相连从而得到所需的负电源。主要顾虑就是担心LDO芯片顶不住。你们觉得呢?

网友A:
用专门产生负电压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门产生负电压的芯片

电压有些大100v,没找到专门的芯片。。。

网友B:
隔离的两路就可以,不是隔离的话,自己想办法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的两路就可以,不是隔离的话,自己想办法隔离

可以具体点吗  刚接触 不是很明白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  刚接触 不是很明白 谢谢

不是隔离的,本身两个GND就都是连在一起的,你还怎么连。隔离的就随便弄,电流不大的话还是用电荷泵产生负压吧,ADM660,ICL7660,MAX1044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隔离的,本身两个GND就都是连在一起的,你还怎么连。隔离的就随便弄,电流不大的话还是用电荷泵产生 ...

好的  不过电压比较大100v  没找到合适的芯片

网友D:
如果损失不大,直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损失不大,直接试下。。。

你是想让楼主留下终身的阴影么

网友E:
两个独立的电源才行

网友:
不试怎么知道。。实践出真知,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F:
感觉楼主可以拿两个7805在低压上试试,记得以前的模电书上有讲7805代7905的,但是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网友G:
如果是两个隔离电源,当然可以。
以前实验课上,不就要求产生+-5V。

网友H:
假设两个电池,如果要产生正负电源,应该是把电池1负极接电池2正极,这样电池1正极,电池12连接点(GND),电池2负极就是正负电源了

网友I:
可以,经常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损失不大,直接试下。。。

暂时只是思路 还没法实验。。。内容已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两个隔离电源,当然可以。
以前实验课上,不就要求产生+-5V。

担心LDO芯片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独立的电源才行

像内容补充的那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可以拿两个7805在低压上试试,记得以前的模电书上有讲7805代7905的,但是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两个隔离电源,当然可以。
以前实验课上,不就要求产生+-5V。

主要担心芯片受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内容补充的那样呢

只要这两个电源是独立或隔离的,那肯定可以这样组成正负电源。

独立的意思是:两个电源可以各自插到交流220V上去,分别输出,低压侧没电气联接。

隔离的意思是:两个电源可以是同一变压器的不同绕组供电,相互间也无电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这两个电源是独立或隔离的,那肯定可以这样组成正负电源。

独立的意思是:两个电源可以各自插到交流 ...

这样对LDO芯片不会产生影响吗?我不是很确定 所以想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经常这样用

像补充的那样  我担心LDO芯片会坏掉   会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对LDO芯片不会产生影响吗?我不是很确定 所以想请教下

肯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两个电池,如果要产生正负电源,应该是把电池1负极接电池2正极,这样电池1正极,电池12连接点(GND), ...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会有影响。

好的  谢啦

网友:
隔离的2组就可以

网友J:
我用过两片d c. d c 芯片做正负压给运放供电

网友K:
我把两个不同功率的24V开关电源接成了+-24V,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过两片d c. d c 芯片做正负压给运放供电

嗯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把两个不同功率的24V开关电源接成了+-24V,可以正常使用

好的  感谢

网友:
线性稳压源 可以这样做。

网友L:
线性稳压电源可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线性稳压电源可以这样做!!!

学习了 非常感谢!  这样接输出Vout-为-6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非常感谢!  这样接输出Vout-为-6V吗?

是的,+/-6VDC

楼主:
Vout+不是12V吗?

网友:
第二个稳压源的输出是 GND。

稍等! 我在看一下 ,  可能第一个稳压源的 GND应该接 -VO

原来的设计在旧电脑里,我找一下!!!

查到了!!  第一个稳压源和第二个稳压源的GND脚(2脚)接 -6V,第二个稳压源OUT接GND, 就可!!!

我正在写程序,脑子很乱,你自己分析吧!!!

网友:
隔离电源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