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KIT3 烧录器不稳定的一个解决办法。。。

楼主(2014-10-30):
RT:
有时会用PIC 的单片机做一些项目,但发现PICKIT3好像有时不太稳定,于是上网到处找解决办法,还真有一个的,是和它供电有关,现整理了一下,发到本坛供大家参考。。。

网友:
感谢分享!买的克隆Kit3,还没遇到问题

网友:
前几天也入手了一个,pickit3好像只能设一个断点。

网友:
记号一下,找时间验证验证是否确实如此.

PICKIT3确实存在个别不稳定现象  ICD3从未出现过

网友:
ICD3实际使用中发电也只能设置3个断点,明显感觉偏少啊

网友:
暂时未发现不稳定的情况,mark

网友A:
楼主,首先谢谢啦,我仔细的看了这篇文章,他提到L2太大了,可是图上我就找到了L1,我特意找了PICKIT3全图,也找不到L2,为何啊?难道是笔误?L1是680UH,换成10UH,您试过吗?感觉换的好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谢谢啦,我仔细的看了这篇文章,他提到L2太大了,可是图上我就找到了L1,我特意找了PICKIT3全图 ...

笔误,应是L1,我有一同事按此方法试了,可行的,如你还是担心电感量小了,可以用68或100uH (0.2A)的电感试一下吧。。。

网友:
标记下,是仿的不稳还是原厂的不稳啊,我有个原厂的,用的少。

网友:
前段时间用PIC Kit3调试PIC18F25K80用的生不如死,不过现在用来下载PIC18F14K50还是蛮顺利的。

网友:
多谢,脱机下载经常死机,下来看看

网友B:
曾经用过,确实不稳定。后来我找到一种上电方法总算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过,确实不稳定。后来我找到一种上电方法总算能用。

能介绍一下你这个上电方法吗?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这问题,谢谢

网友:
PICKIT3经常使用感觉还可以啊,可能是正品把我那个

网友A:
试了一下楼主的方法很好!反复试了,连机很稳定。就是我没有10UH的电感,就把那个680UH的原配电感换成了100UH,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楼主的方法很好!反复试了,连机很稳定。就是我没有10UH的电感,就把那个680UH的原配电感换成了100 ...

也谢谢你反馈的信息,一起进步 。。。

网友:
我公司N个ICD3经常损坏,PICKIT3坏的少,但也坏了好几个,每次给原厂拿去修都是送个新的来,新的很容易坏。
难道ICD3也跟PICKIT3 一样,是电路存在bug导致的,下周回去拆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一下你这个上电方法吗?

现在记的不大清楚,好像是先连好Kit3和目标板,目标板先不要通外部电源,软件设置使用Kit3的电源5v,认到芯片ID,下载,会提示不成功,此时点击软件上的电源关闭,接通目标板上的外部电源,软件认到芯片ID,点下载,成功。
这个软件编译好像也挺搞的

网友:
用PIC 快10年了,很少用到调试的功能,断电有没有好像都无所谓。。 初学者需要断点、单步什么的。

网友:
买的仿PICkt3, 烧完一块板,再换另外一块时,Pickit3就连不上,必须拔USB 线

网友:
PIC的这些工具真的用得生不如死!谢谢分享。

网友:
查看MPLAB 界面好久, 没发现PWM设置。看来是固件中的PWM设置频率太高, 界面无法修改。

网友:
有趣
我的pickit3, 还是完好的收藏做, 平日摧残的是PICkit2.。

网友:
我买的博嵌的pickit3  还可以  不过也收藏下 以防以后用到~

网友:
经验之谈,可以看看

网友C:
正版的很稳定,没有必要调整,是否你用的clone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版的很稳定,没有必要调整,是否你用的clone件?

我用的也是正版的,经过上述方法改造后,稳定了。。。

网友:
我的kit3 就pic12f675下载不进去 其他的片子都能下载  还有KIT2下载PIC12f675 同个片子下载多次 就有概率会坏了

网友(2015-03-12):
涨姿势  真张见识  我的也出现过类此问题   mark

网友:
常用,挺稳定没出现问题

网友:
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修改软件解决,将 PWM 的频率降低即可,这样就增大了电感的峰值电流。
但是,可能PIC Kit3设计者的原意是为了提高编程速度,提高VPP电压的上升下降时间,有意将PWM
频率设计得较高。但是PWM频率高,就要减小电感量,这样才能提高DC-DC的动态响应速度。感觉原
设计是有缺陷的。
学习了。。谢谢~

网友:
10uH 估计有点太小,应该68uH 100uH.比较合适,原设计680uH 确实太大了。

网友:
kit3 在开发板连接12864时候,程序就下载不了,拔掉屏幕才可以。确实是供电导致

网友:
发现代理买的没taobao上买的好用

网友D:
已修好3个 国产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修好3个 国产的路过。

用这个办法吗?给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5-05-03):
kit3脱机批量烧写不方便,,烧一次就要断下电,才能烧下一台。某宝卖的3.5不知道是不是修改过了,就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