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现在用AVR真JB蛋疼,还要去折腾XP系统

楼主(2014-10-30):
没办法,WIN7下,山寨的编程器都用不了了.AVR的那个编程环境,虽然出了WIN7版的,但是不支持山寨编程器,吐血
下载了个虚拟机,正在装XP,唉,老产品要维护,真JB麻烦.

补充说明,是 WIN7/64BIT的!!!!!!!因为我的内存有32GB!!!!!!!所以不是32BIT的WIN7,太JB蛋疼了.我知道32BIT的WIN7可以用山寨的编程器,唉

网友:
呵呵,换芯片啦,现在都ARM时代了!

网友:
换芯片吧.时代变了

网友:
AVR什么型号单片机??我win8.1 都玩得好好的·····

网友A:
wiin7 32bit表示用usbasp没有压力

网友:
Win7 32bit,山寨JTAG ICE遍地都是

网友:
OS X Yosemite表示用山寨usbasp没有压力。

网友B:
关键是你为何老用山寨的?谁都没有后詹性,n年前出的东西,想保证一辈子都能用也太困难了。

网友:
纯ARM了,省心。

网友:
IO扣模拟USB的都会在多核下出问题吧?
一直用双龙AVRISP
之后换了个双核CPU就完蛋了,
拆开一看是Mega8,IO扣模拟
后来买了个AVRISP-II  内部是带USB接口的.很好用。
国内山寨的大部分都是IO扣模拟USB的.
如果用真的USB转232芯片.倒还能在WIN8或多核下运行.

网友C:
win7或者WIN8的32位系统表示开发AVR的没有压力。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usbasp的话. 那么是能用的, 即使是64位的win7

网友:
可以考虑二手非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in7 32bit表示用usbasp没有压力

是 WIN7/64BIT的!!!!!!!因为我的内存有32GB!!!!!!!所以不是32BIT的WIN7,太JB蛋疼了.我知道32BIT的WIN7可以用山寨的编程器,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或者WIN8的32位系统表示开发AVR的没有压力。

是 WIN7/64BIT的!!!!!!!因为我的内存有32GB!!!!!!!所以不是32BIT的WIN7,太JB蛋疼了.我知道32BIT的WIN7可以用山寨的编程器,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为何老用山寨的?谁都没有后詹性,n年前出的东西,想保证一辈子都能用也太困难了。 ...

峰大叔,您老的那货,在64BIT下也是歇菜

网友:
Win8   没压力      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峰大叔,您老的那货,在64BIT下也是歇菜

都和你说了,你使用n年前的的技术,不与时共进肯定歇菜。现在马上都201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和你说了,你使用n年前的的技术,不与时共进肯定歇菜。现在马上都2015年了。 ...

大叔啊,BOSS要求,维修N年前的产品啊,怎么破?给BOSS说,你这个过时了?BOSS会告诉你,你过时了,谢特

网友:
用IAR吧 win7 64 用的依旧很好  用isp下载即可 jtag我还没试

网友:
wiin7 64bit表示用usbasp没有压力,为何楼主用不了?

网友:
win7 64bit 十几块钱的usbasp无压力

网友:
我用志峰的 下载器 WIN7 64位没问题。好用的很。
同事买的山寨USBASP 在 WIN7 32位下也可以用。
不知道楼主用的啥编程器?山寨JTAG 肯定在AVRSTUDIO 6下不能用的。

网友D:
自制的usbasp在64位win7 下使用没问题,注意安装64位驱动,还有用usb2.0接口

网友:
哎呦喂。马上就2015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制的usbasp在64位win7 下使用没问题,注意安装64位驱动,还有用usb2.0接口

我是用马潮老师的自制AVRISP,结果WIN7/64BIT下死活上不去驱动,麻烦你能不能把驱动发上来我试试,多谢了

网友:
山寨USBASP无压力啊

网友:
现在不用AVR了,不过手上还留着山寨的USPASP呢,以后总会有用到的时候

网友:
还好新产品逐渐不用AVR了

网友:
你不是要搞闹钟么...换个芯片用撒。

网友:
手上还有十几个山寨USBASP在吃灰

网友:
32G内存,玩游戏专用?

网友:
win7 64 我这边可以用的 usbasp avr fighter

网友E:
如果主机装不了驱动,虚拟机里面能认得到设备吗

网友F:
32G内存!!!!

公司电脑才1G的

网友:
还用AVR,自找的

网友:
换芯换芯

网友:
放弃喜欢的单片机是很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主机装不了驱动,虚拟机里面能认得到设备吗

唉,虚拟机可以上驱动,可是进入AvrStudio4.19后,连不上AVRISP,无奈
折腾了1天,终于在调试模式下,跳过WIN764BIT的数字签名,把AVRISP的驱动装上去了,总算可以弄了.
如果不是老产品维修,我现在才不去折腾AVR,那个蛋疼的熔丝,蛋疼的XP,唉,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嘿嘿 现在公司电脑用xp  都有优越感了

网友:
话说 我这里还库存了百十片MEGA16L来,有需要的兄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32G内存!!!!

公司电脑才1G的

64G内存也嫌不够用……为了搞虚拟化都是128G和256G主流了,不太老的服务器一般支持到512G,最近1-2年的支持到1T和2T的不少,要不然64个或128个CPU分来分去内存不够了……
以一当十或者以一当二十用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64位无压力,用的都是原装设备

网友:
win7 X64 用usbasp很好用啊,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win7,64bits,iar 编译,isp下载,就用十几块跟U盘一样的那种下载器,没问题的

网友:
win764位 山寨的jtag没啥问题啊

网友:
再牛逼的IT羊,也拿石器时代的东东没辙

网友:
我只看见32G内存......

网友:
我的 win7 64bit 4G内存,可以用山寨编程器啊

网友:
电脑不给力,该换了

网友:
这个简单,和我办公室那台赛扬CPU+2条1G内存的主机调换一下就搞定了,我的主机用的几十块钱的AVR 编程/仿真器,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
XP的飘过

网友:
WIN7 64位 + 双龙AVR JTAG ICE 无压力

网友:
win7兼容性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叔啊,BOSS要求,维修N年前的产品啊,怎么破?给BOSS说,你这个过时了?BOSS会告诉你,你过时了,谢特  ...

让boss花500买个破电脑就ok了,何苦win7+32G虚拟winxp?

网友:
win7-X64,isp下载没问题

网友:
看来家里的老爷机还不能卖啊!说不定啥时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我是为此买了个免驱的ISP~

网友:
32g的内存……这电脑真是霸气

网友:
usbasp win764位能下啊

网友:
怎么感觉AVR有点冤,是楼主的公司配的电脑太超前了,可以找老板要求一下,估计能满足你换个旧电脑的要求。

网友:
WIN7 32位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三星笔记本 x64 win8 / win8.1 下没压力:

直接下载、仿真用的是自制的 AVRISP、JTAGICE,都反汇编微调过固件;
BOOTLOADER下载用的是 AVRPROG(AvrStudio自带工具),BOOTLOADER也是汇编改的;

通信都是基于串口的,自制了 CH340G 的USB转232,从此新系统很稳定!
由于是串口的,甚至可以用蓝牙串口来搞无线的下载、调试,但不是水果没那个必要无线更新。

编译环境的话是ICCAVRV7.12,离线/在线仿真都是 AvrStudio 4,原来XP下的直接拿来跑。

--------------------------------------------------------------------------------------------------------------------------

总之新的系统下,直接模拟USB的比较难,最好用专门的新芯片绕开USB这个坎,就好办了

网友:
IO口模拟USB的,更新系统都麻烦了。
USB转232,就没问题了

网友:
IO软USB不是问题。问题就是custom的驱动是要签名的

网友:
幸好我还装的的是32bit的WIN7啊!就怕64bit的兼容性不好,一直都不敢换呢!

网友:
自从出了Windows7就换系统了,这么多年使用很好啊,32bit的没有问题,64bit当年是不行,后来没再试过,也许现在可用了吧。

网友:
出吃灰的JTAG ICE III啦,原厂正品,还带原包装,9成新啦
价格400,送一条死龙,哈哈
还有一个SAM-ICE,非常新,半价出售

网友:
我擦,32G内存....我的SSD才32G

网友G:
30多年了,,,51还被继承着活着,6502换成stm8继续活着,,z80的继承者是谁??还有6800去哪了,,,,

avr 乎地雄起乎地式微,,,还有个avr32没动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多年了,,,51还被继承着活着,6502换成stm8继续活着,,z80的继承者是谁??还有6800去哪了{ ...

你不觉得AVR32跟现在的M4很像吗?
Key Features
•Connectivity — USB device and host, Ethernet MAC, SDRAM, NAND flash, and fast serial interfaces are ideal for complex applications.
•Arithmetic performance — Integrated FPU increases precision and dynamic range in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High data throughput — Peripheral DMA, multi-layered databus and large on-chip SRAM remove bottlenecks in high-speed communication.
•Low power consumption — picoPower® technology delivers the industry's lowest power consumption in active and sleep modes.

网友:
装双系统吧

网友:
AVRISP-II ,win7 32bit下没有问题,双龙烧写软件出新版本1.8

网友:
iar还可以吧

网友:
WIN7 64位表示无压力

网友:
64bit win7玩AVR毫无压力。32G内存,我擦,太有钱啦……

网友:
64没用过,32win7用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