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VR __eeprom关键字处理结构体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30):
typedef struct
{
    uint8 CH_List_Index;
    double Freq;
    uint8 Sub_Freq;
}Device_t;

Device_t Device[Device_NUM];
__eeprom Device_t Device_eeprom[Device_NUM];

void StoreEEP_Sub_Freq(uint8 Freq_Table_Index)
{
    Device_eeprom[Freq_Table_Index].Sub_Freq = Device[Freq_Table_Index].Sub_Freq;
}

void StoreEEP_LNB_Freq(uint8 Freq_Table_Index)
{
    Device_eeprom[Freq_Table_Index].Freq = Device[Freq_Table_Index].Freq;
}

void ReStoreEE()//添加这个函数出现错误:Error[e133]: The output format intel-extended cannot handle multiple address spaces. Use format variants (-y -O) to specify which address space is wanted

{
    for(int i=0; i<Device_NUM; i++)
    {
        Device\[i\].Freq = Device_eeprom\[i\].Freq;
        Device\[i\].Sub_Freq = Device_eeprom\[i\].Sub_Freq;
        Device\[i\].CH_List_Index = Device_eeprom\[i\].CH_List_Index;
    }
}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那个函数有明显的错误
Device[i].Freq = Device_eeprom[i].Freq;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函数有明显的错误
Device.Freq = Device_eeprom.Freq;

恩恩,我写的是你那样的,加了颜色后,那个就不见了

网友A:
定义eeprom的问题
换这个试试呢
__no_init volatile Device_t __eeprom Device_eeprom[Device_NUM]@0x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eeprom的问题
换这个试试呢
__no_init volatile Device_t __eeprom Device_eeprom[Device_NUM]@0x40;  ...

单独的建立一个工程吧上面程序编译仿真是OK的,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