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开关电源控制部分运放 什么型号的运放合适 有图

楼主(2014-10-30):
类似电流型的电源,输出电流可控。
双管正激拓扑,要求输出电流纹波小一些。
现在用的是LM324这颗运放,觉得太寒碜,想用一颗好一些的运放,求各位大神赐教吖

楼主:
母线电流用100:1的互感器取样
输出开路时占空比50%
电源控制芯片为uc3845

网友:
引用 楼主:
母线电流用100:1的互感器取样
输出开路时占空比50%
电源控制芯片为uc3845

LM358。。

网友:
之前看过类似的方案
如果找到给你贴上

楼主:
lm324和lm358 比 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吖 好像358输入主抗高有些 带宽还不如324呢

网友A:
听楼主的意思貌似电源的带宽做的很高啊

网友A:
那2型补偿的电容值都不对。。上电了么?还是刚画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24和lm358 比 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吖 好像358输入主抗高有些 带宽还不如324呢

应该不会比LM358高,LM342没用过。光价格上就说明很多问题

楼主:
TL494这颗芯片很经典 但做电流型的 性能不及384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楼主的意思貌似电源的带宽做的很高啊

没考虑带宽,这个电路是一款小电流的焊机里的控制部分 想把电流纹波稍为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型补偿的电容值都不对。。上电了么?还是刚画原理图?

刚在画原理图 还没开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型补偿的电容值都不对。。上电了么?还是刚画原理图?

我仔细看来一下电容 也没看出端倪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