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DC电机的几个基础问题

楼主(2014-10-30):
BLDC现在用的也越来越多了,比有刷电机有很多的优点

我有几个问题
1,BLDC是不是分有霍尔 和 无霍尔(sensorless)2种?
2,有霍尔的是不是驱动较为简单,霍尔把相位识别好了,MCU只需要根据霍尔的信号,再去驱动相应的MOS就行了?
3,无霍尔的无法判断相位,所以就要用ADC采集反电动势去判断相位,之后再去驱动MOS管?
4,无霍尔BLDC有什么缺点或局限性?
5,现在的BLDC电动自行车是用有霍尔的多,还是无霍尔的多?

网友A:
有感和无感   有感的有霍尔的  磁阻的   旋转编码器什么的

检测好转子位置按相续导通MOS就能转了

检测反电动势过零  可以用ADC也可以用外接比较器

我做的无感的 启动可能会反转  还没解决

电动自行车的  不了解

我也是新手  只知道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感和无感   有感的有霍尔的  磁阻的   旋转编码器什么的

检测好转子位置按相续导通MOS就能转了

有一种说法,sensorless的可能不能够零速启动,就是说先要转起来了才行。你有遇到吗?

网友:
得先通电转起来   然后才能检测到反电动势

网友:
无感的重载启动比较难做,低速性能不如有感的。
电动车上好像都是有感的。

网友:
电动车上有霍尔的,这个相比较而言简单,各外围功能好处理;无霍尔的电动车不多,

网友B:
我个人是用ADC检测反电势的,目前已经可以找到正确的换相点了,几乎没有延迟啊,本来霍尔也不是很准啊,下一步就是搞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是用ADC检测反电势的,目前已经可以找到正确的换相点了,几乎没有延迟啊,本来霍尔也不是很准啊,下 ...

你这个是无感的电机吧?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是用ADC检测反电势的,目前已经可以找到正确的换相点了,几乎没有延迟啊,本来霍尔也不是很准啊,下 ...

期待你的共享

网友(2018-05-01):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是用ADC检测反电势的,目前已经可以找到正确的换相点了,几乎没有延迟啊,本来霍尔也不是很准啊,下 ...

现在你的无感BLDC做得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