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IO口被击穿?

楼主(2014-10-30):
收到一返修机,故障为LCD点不亮,背光不亮。在线仿真时发现程序经常跑飞。奇怪的是RTC中断能正常响应。也能烧程序。电源供电正常,晶振有起振。无奈之下只能怀疑MCU出了问题,换一新的上去,烧程序,开机,OK。
难道是430 的IO口被击穿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型号是:MSP430F5525。

网友A:
碰到过单独一个io被烧坏的芯片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这个情况,我用的是MSP430F149,前天和往常一样调试,
突然12864不亮了,之前以为是12864坏掉了,换了一个,还是不亮,
心想,难道是程序被不小心动过了?查程序,都正常。
然后逻辑分析仪一分析,发现RS一直都是低电平。。
改程序测试RS那个脚,发现无法输出高电平了,
很郁闷,仿真正常,其他管脚也正常,没办法,只有换了一片149.
现在也没想出为什么偏偏RS脚会挂了 。。

网友:
项目中用的5438a,冬天经常会不正常,功耗无缘无故变大,仿真什么的正常,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IO口坏了~曾经我也遇到过,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B:
这种概率肯定有   遇到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概率肯定有   遇到过几次

关键是为什么会坏?被静电击穿的吗?如何防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单独一个io被烧坏的芯片

也碰到过的

网友:
不好说,我水平有限每次遇到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 直接换cpu

网友:
前几天还碰到芯片I/O烧坏的,不说话,直接换。

网友:
单片机IO 口坏的,不但MPS430的有,以前用PIC的也遇到过,小概率事件总会有的;如果外围电路设计没有问题,换就是了,不要太过纠结,毕竟这些器件不是”军工、航天级“的。

网友:
我想应该是被静电打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2014-12-22):
原来遇到过一次,是因为一个IO口 输入和输出复用 但是在切换的时候 没有更改PxDIR寄存器 结果损坏了IO口

网友:
量大了什么怪问题都可能出现。

网友:
5V 灌进去  就容易烧,我烧掉N个IO  硬件为了省事,直接接一个电阻 百K级的,还是烧了。

网友:
低功耗的东西,IO口肯定会脆弱些

网友:
静电击穿的可能性最大,现在冬天,天干物燥的,静电很容易就产生了。

网友:
3.3v供电,用了一段时间后VCC被击穿,,,,找不到原因

网友:
5438A碰到从工厂回来 ADC中断就进不去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出现的 概率大概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