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FPGA算法方面的书籍?

楼主(2014-10-30):
哪位兄弟搞过这方面的东西?推荐一下相关书籍吧,谢谢!

楼主:
顶一下啊。。。别沉了。

网友A:
基本没有,要看的话就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还有一个就是VLSI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有,要看的话就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还有一个就是VLSI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

网友:
多看看数字信号处理的书

网友:
算法就是自己研究出来的,数据结构,算法导论,慢慢学吧,呵呵

网友:
现在这方面的书确实少,都是讲语法和软件的,

网友B(2014-11-29):
FPGA PROTOTYPING BY VERILOG EXAMPLES,个人认为同步及状态机方面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 PROTOTYPING BY VERILOG EXAMPLES,个人认为同步及状态机方面值得参考

这本书看过了...

网友:
只会简单的语法 还不知道有算法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