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请问MQX、PE、KSDK有什么关系?谢谢!(已解决)

楼主(2014-10-30):
安装MQX后,在目录下看到了针对每个开发板的驱动程序;这些驱动跟KSDK的驱动有什么关系,在MQX基础上开发还需要KSDK吗?PE生成的驱动代码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安装后有个文档目录,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后有个文档目录,看看就知道了

谢谢!主要是不明白MQX跟KSDK及PE的关系,MQX需要KSDK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主要是不明白MQX跟KSDK及PE的关系,MQX需要KSDK么?

可以不需要!反正我是没用,我用的是它的KEIL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需要!反正我是没用,我用的是它的KEIL的工程!

那PE有没有用啊?可以配置MQX的驱动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PE有没有用啊?可以配置MQX的驱动么?谢谢!

MQX内部自带驱动,不愿意用也可以自己做!PE配置不了MQX驱动!自己多看看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QX内部自带驱动,不愿意用也可以自己做!PE配置不了MQX驱动!自己多看看文档! ...

哦 好的 谢谢!

网友:
PE可以生成MQXLite代码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一下文档。。。。

网友B:
MQX是操作系统,PE是专家系统,可以通过模块配置直接生成代码,无需你自己编写底层代码。KSDK呢是飞思卡尔出的驱动库,目前支持最新产品,后续会覆盖之前产品。如果你喜欢用库,那么你可以在MQX的基础上用KSDK,官网是有专门的MQX_KSDK的,很多驱动以及例程可以使用。PE的驱动代码,只是基于PE软件生成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QX是操作系统,PE是专家系统,可以通过模块配置直接生成代码,无需你自己编写底层代码。KSDK呢是飞思卡尔 ...

谢谢!大概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明白了

好的,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网友C:
目前用K60和MQX,感觉挺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用K60和MQX,感觉挺爽。

用哪款啊?做什么产品啊

网友(2014-12-08):
引用 网友B:
MQX是操作系统,PE是专家系统,可以通过模块配置直接生成代码,无需你自己编写底层代码。KSDK呢是飞思卡尔 ...

版主好,请问KSDK和MQX_KSDK有什么区别呢?
我两个都试装了下,MQX_KSDK应该是KSDK的超集,MQX相关组件完整,是不是这样的?
另外,看到KSDK里面有fatfs文件系统,是要怎么加到自己的过程?PE好像没法自动囊括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QX是操作系统,PE是专家系统,可以通过模块配置直接生成代码,无需你自己编写底层代码。KSDK呢是飞思卡尔 ...

看了你的回复 ,算是搞明白啦 ! 可以用 PE直接生成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