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4V电机供电应该买什么样的电池?

楼主(2014-10-30):
给四个无刷直流电机供电,单个电机额定电流5.9A,额定电压24V
由于电机控制系统里面用到了12V的电压,于是准备购买两个12V电池串联使用。
另外,由于是用于样机调试,不是长时间使用,大概能连续空载运行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搜了一下X宝,12V 电瓶 价格不一,有的还标明“不能用于任何电动车”之类的标语。便宜的五十不到,贵的两三百都有.....
12V蓄电池之前很少使用,有点迷茫啊

网友A:
买电瓶车的电池, 深度放电型

网友:
深度放电型

网友:
汽车上的电池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电瓶车的电池, 深度放电型

网上买的不多啊,看见有一款12V 20AH的,感觉是不是容量太大了?
我怕太重了浪费我运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电瓶车的电池, 深度放电型

请问这种电池不能用于汽车摩托车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单个电机6A,4个电机就是24A的电流,电流有点儿大了。用大功率的锂电应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电机6A,4个电机就是24A的电流,电流有点儿大了。用大功率的锂电应该很不错。 ...

电机24V 电池12V,我至少买两个电池,应该差不多了,实在不行就用四个电池,两两串联
锂电池放电的电流一般都比较小的...而且贵啊,你懂的,老板不会这么奢侈的

网友:
容量过小吧

网友C:
还是直接买24v的电池好些。

另外也不要单独从电池组中取12V出来用。

网友:
去卖电瓶车的地方 能买到的

网友D:
220ac转24dc不好吗?非要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电池不能用于汽车摩托车的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不适合大电流放电,  汽车启动电流有二三百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ac转24dc不好吗?非要用电池?

方案定了就是要用电池的
蓄电池供电和拖着一根电线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直接买24v的电池好些。

另外也不要单独从电池组中取12V出来用。

24V的电池市场上基本没有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电池不能用于汽车摩托车的原因是什么呢?

直流电机起动电流非常大,这种电流肯定不行,用汽车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V的电池市场上基本没有哎

锂电池组太多了,铅酸的天能有。

选电机时没考虑配套电池吗?

看你电机功率也不小了,不如改36V的电机,对应电动车的电池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组太多了,铅酸的天能有。

选电机时没考虑配套电池吗?

谢谢,看了超能确实有一款
电压确实不太大众,关键是前期电机选型的时候太艰难了,最后选了好久选定了一个57系列的24V电机,卖家同时还提供减速器和驱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超能确实有一款
电压确实不太大众,关键是前期电机选型的时候太艰难了,最后选了好久选定了一 ...

24v铅酸主要是给电动轮椅配套的,当然比较少了:用起来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