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华邦的51如果 用串口烧的话,需要用那个上位机?...

楼主(2014-10-30):
请教一下华邦的51如果 用串口烧的话,需要用那个上位机?...

网友:
新唐 ?
什么型号?

网友:
华邦的51可以用串口吗

网友:
看别人弄过,印象中好像不行吧

网友A:
确定51和52不行,58和516的我当年用过的,有2个块,要先用烧录器烧好BOOT程序到块2,然后才可以下载的

网友:
当然是用与之配套的了~~~~~~~~~~~~

网友:
58是可以用的,得先用通用编程器把boot文件烧录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51和52不行,58和516的我当年用过的,有2个块,要先用烧录器烧好BOOT程序到块2,然后才可以下载的 ...

谢谢 我用的516 应该可以搞!

网友:
具体工具忘记了,他们官网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