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软件控制复位?(已解决)

楼主(2014-10-30):
   有办法让KL16在软件内部控制复位吗?比如通过串口发个复位命令

网友:
当然可以,ARM的SCB寄存器里面有软复位,你看一下资料就知道了,再者,KL16例程里也有软复位的函数

楼主:
好的,多谢,我查一下

网友:
ARM核的MCU有软复位指令

网友:
SCB_AIRCR寄存器的SYSRESETREQ位

网友:
有软件复位指令,方便操作,把狗饿死也是可以的

网友:
SCB寄存器里面有一个软件复位的控制为

网友:
#define Reset()      (SCB_AIRCR = SCB_AIRCR_VECTKEY(0x5FA)|SCB_AIRCR_SYSRESETREQ_MASK)
楼主下次可以先在本版搜索下,这些基本问题之前都有网友问过,并有正确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