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打长途便宜的手机业务,谢谢

楼主(2014-10-30):
我的电话不多,用的是移动的神州行(深圳),10元月租,这个卡打本地可以使用亲情号和家庭短号,但打长途就不行了,0.49,太贵,又不想去电话厅(好像现在公用电话厅少了很多),
请大家推荐一款打长途便宜的,移动联通都行,不需要打本地,不需要上网,只要长途便宜就行,谢谢!

网友:
网络电话

网友A:
联通有个叫 联通长途卡的 长途1毛/分钟    本地也不贵

搜素一下吧 。

网友:
但是联通信号伤不起啊 。
我住的地方建筑物太多了,衰减太大,。

网友B:
搜虚拟运营商,我用的阿里通信0.15打全国,还不要月租

网友:
这种事情问度娘!

网友:
全球通,月租贵点,但是各项服务加起来其实也差不多了

网友C:
这个可以买那个回拨卡,基本一分钟也就5分钱
淘宝一搜很多的

网友D:
如果广东省内可以用亲情号组网的。如果是处在不同省,那一方可以去买另一方所在地的卡,然后再组网包月,然后本省卡可以主动打给非本省的,非本省的要找本省的,本省的接到电话时挂掉后再回拔就行啦

网友:
淘宝上以前用打长途的卡,现在不知道还有没。

网友:
有信,免费的,如果能接受有时候音质不大好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挺好,对了,用回拨功能,别直拨

网友:
是固定的人吗?

网友:
。貌似发了两遍,不用换号码的,就是买一个账号和密码,下载个软件用的,走流量,但是一个电话只用2K而已。

网友:
有的,我用的叫做东阿亿信,2分钱一分钟,是打过去,再回拨回来的。淘宝上买的

网友E:
移动的一般都有3元长途包的,比较便宜长途

网友:
再买张深圳的卡,把两个卡办成短号;其中一个办成全球通58元的,放在外地,当然打是你这边打,对方就可不用钱了也只用出5元的短号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通有个叫 联通长途卡的 长途1毛/分钟    本地也不贵

搜素一下吧 。

谢谢 这个怎么找?淘宝还是直接去营业厅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买那个回拨卡,基本一分钟也就5分钱
淘宝一搜很多的

谢谢 回拨这种靠谱吗?

网友F:
深圳联通无线固话卡,  0月租 市话0.1元/分钟长途0.15元/分钟。  就是信号不咋嘀,         深圳的这公话卡有点多各类限制,  没我这边茂名的限制少.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长途基本商是打给家里 座机 所以有信这些步适合

楼主:
有朋友提到回拨的 感觉这种是不是不太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的一般都有3元长途包的,比较便宜长途

刚打了10086 深圳目前没有这种长途包

网友:
现在用联通66套餐,每月800M流量、240分钟免费通话,国内接听免费,全国拨出0.15/分钟,赶脚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虚拟运营商,我用的阿里通信0.15打全国,还不要月租

谢谢 这个信号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深圳联通无线固话卡,  0月租 市话0.1元/分钟长途0.15元/分钟。  就是信号不咋嘀,         深圳的这公话卡有 ...

谢谢 这个是手机用的吗 去哪办理

网友:
移动固话也挺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是手机用的吗 去哪办理

是手机用的卡............

网友:
KC网络电话 超便宜 我一直再用 如果手机移动网络信号好的话通话没有问题  如果是有wifi那就更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信号怎么样?

阿里通信 走的是 联通基站  1709号段,          暂时还没有 用移动基站 的1705号码段放出

话说是 免月租, 但有最低消费7元

网友:
有信,KC,365全能通

网友:
KC还行 可以设置显示为自己的电话号折后不到7分/分

网友:
网上有种3分卡,7块钱200分钟可安卓手机直拨,通话质量很好,缺点是不显示号码。我以前用一种5分卡也很好还显示本机号码,但是现在不卖了。

网友:
回拨卡用过一次,里面的钱还没有用完就不能用了,感觉略坑

网友:
移动好像有17951IP电话,记得1毛一分钟,还有移动有长话套餐,月租8元,本地和长途都是0.22好像。接听免费

网友:
说吧,0-18点免费的。
http://www.shuobar.cn/

网友:
深圳电信89元3G套餐,每月400M流量,30小时wifi、240分钟套餐内通话时长,国内接听免费,全国拨出一个价,超出套餐按0.15/分钟计费

网友:
手机qq国际版里有个qqout,打国内1.5美分/分钟,不知效果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网友:
我用的KC,充值200送300,送VIP,回拨0.15元每分钟,给亲人朋友长聊很合算的。

网友:
网络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阿里通信 走的是 联通基站  1709号段,          暂时还没有 用移动基站 的1705号码段放出

话说是 免月租 ...

已经推出1705号段的电信CDMA卡,资费一样

楼主:
综合看了下,大波妹说的联通固话卡和chess01提到的阿里通讯较适合,1毛5,打多少算多少。
网络电话总感觉不太安全,因为主要和家里联系,要是信息被泄露,有骗子去骗老人就麻烦了。
联通的套餐算下来也挺划算,就是用费用也不低,适合电话、上网多的朋友。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广东省内可以用亲情号组网的。如果是处在不同省,那一方可以去买另一方所在地的卡,然后再组网包月,然 ...

晕了

网友G:
北京有18元包180分钟全国通话,神州行的,感觉可以,够我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北京有18元包180分钟全国通话,神州行的,感觉可以,够我用了

LZ是在深圳,18元神州行套餐只适合在北京。

网友:
网络电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套餐都贵的,没办法

网友:
深圳联通号主卡办张副卡,拿到家里用(江西)。主卡打长途到副卡 免费。副卡接听免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看了下,大波妹说的联通固话卡和chess01提到的阿里通讯较适合,1毛5,打多少算多少。
网络电话总感觉不 ...

说到受骗的这个,觉得还是加强防范意识吧。现在号码泄露太多渠道了。最不济,一个个号码打

网友:
我用全球通的88套餐,每月包350分钟,30M流量,无其他,超过应该是0.19RMB,全国打接一个价

网友:
各地的套餐不同啊,有12593业务么?

网友:
88元全球通,每月200分钟通话,300M流量,5块钱短号,每月可能在10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