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大1302的数据转换

楼主(2014-10-30):
怎么把BCD码转换成10进制,不会求指导!

网友A:
这个……把这个数用数码管显示出来,然后电脑摄像头装一套类似扫车牌的软件,把扫到的数据输入电脑上的计算器,转换下就知道了,嘿嘿,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把这个数用数码管显示出来,然后电脑摄像头装一套类似扫车牌的软件,把扫到的数据输入电脑上的计算 ...

貌似你说的太高深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你说的太高深了吧

弱弱的问句,是不是就是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网友B:
很简单的,用16进制的数除以100的商就是十进制的百位,在用余数除以10就是十位,剩余的余就各位了。

汇编代码如下:
/*~~~~~~~~~~~~~~~~~~~~~~~~~~~~~~~~~~~~~~~~~~~~~~~~~~~~~~~~~~~~~~~~~~~~~~~~~~*/
         PUSH ACC
         PUSH B
         MOV A,R4
         MOV B,#100D
         DIV AB
         MOV 10H,A
         MOV A,#10D
         XCH A,B
         DIV AB
         MOV 11H,A
         MOV 12H,B
         POP B
         POP ACC
         RET

/*~~~~~~~~~~~~~~~~~~~~~~~~~~~~~~~~~~~~~~~~~~~~~~~~~~~~~~~~~~~~~~~~~~~~~~~~~~*/

10H存储的就是百位,11H就是十位,12H就是个位。

网友C:
BCD码是四位的,那秒寄存器来说,假如存入a=45,则需要的运算如下:
i1=45/10=4
i2=45%10=5
则存入i3=4*16+5=69,对应的BCD码是0100 0101;当读出时需要的运算如下:
i1=69/16=4
i2=69%16=5
a=4*10+5=45

网友:
度娘上多得是,自己拿起笔算算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D码是四位的,那秒寄存器来说,假如存入a=45,则需要的运算如下:
i1=45/10=4
i2=45%10=5

谢谢   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用16进制的数除以100的商就是十进制的百位,在用余数除以10就是十位,剩余的余就各位了。

汇编 ...

十分感谢  汇编没怎么学  勉强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