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有boot+APP,boot启动的时候能不能检测APP是不...

楼主(2014-10-30):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单片机从boot引导APP启动,如果APP不是完整的(有一部分数据丢失),就无法启动APP,导致重启。
我想问能不能在boot里面对APP进行检测是不是完整的?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校验。最直接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最直接的办法。

APP校验是一个校验和还是什么东西?放在hex文件的最后么?假如是一个校验和的情况,如果要检验APP是不是需要把整个hex文件的数据都做了检验和在做校验?

请大神明示,谢谢!

网友B:
app是boot程序烧录的,烧录app的时候,顺便烧录下app的checksum,跑app的时候,校验下,修改下boot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是boot程序烧录的,烧录app的时候,顺便烧录下app的checksum,跑app的时候,校验下,修改下boot程序即可 ...

在boot里面我就需要校验app的checksum,但是如果app本来就是不完整的,app的checksum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