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官方的datasheet上0.4R的电阻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2014-10-30):
难道是用来防止后端短路,烧毁5V电源的前端的?

假如直接将5V加在0.4R的电阻上面,会有20A的电流经过0.4R的电阻,这时候电阻承受的功率为120W,肯定直接先烧毁电阻了。
淘宝上很多卖TP4056小模块的,直接抄官方的推荐图,给了1206封装的电阻,1206封装的电阻一般的功率是1/4W.

网友:
当保险用

网友:
不是。减小芯片发热的。这个是线性的充电芯片。电池最多充到4.2V   5V供电的时候芯片有0.8V的压降  1A充电电流的时候就0.8W了,用一个外部充电电阻的时候可以降低芯片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