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era fpga远程更新问题,急!!

楼主(2014-10-30):
想通过串口将fpga配置数据写入EPCS配置器件,然后fpga下次启动配置时从相应的地址配置(remote update),现在就想问讲什么样的数据文件写入epcs呢?
使用.rbf还是.pof还是其他数据,要不要经过转化?像jic文件都会有一个文件头什么的

网友A:
使用.rbf文件,
注意数据要做倒序,byte内bit反转

网友:
2楼威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bf文件,
注意数据要做倒序,byte内bit反转

谢谢!反转的问题我有注意,当时就是担心quartus下载的程序有类似转化的操作,和直接写rbf文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