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分享】:连夜做的《STM8S103F3P6端口寄存器配置表》

楼主(2014-10-31):
最近在做一个基于STM8S103F3P6的项目,第一次使用STM8的单片机,虽然看资料很头大,但它的性价比实在太逆天了,硬着头皮看各种资料、各种论坛,。。。。
由于STM8的功能实在太多了,每使用一个功能都需要配置大量寄存器,一个一个寄存器对照配置效率太低,需要调试更改也啰嗦;这对于初学者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虽然网上找到了《STM8S库函数中文参考库.exe》,很是方便。但那都是位处理+函数调用,很占空间。而且我用IAR编译这些库函数时发现,未调用的函数也会编译进去,进一步占用空间。我要按字节来配置。
为了提高开发效率、减少低级错误发生,我想到了Excel强大的公式计算功能。用它配置复用型寄存器无疑是最快、最方便、最直观、最容易制作的小工具了。于是我花了一晚上制作了这张表,磨刀不误砍柴工。
出于分享精神和共同提高,我决定将它奉献给大家,抛砖引玉。因为赶项目,没条件花大量时间去整全部寄存器功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依葫芦画瓢,扩展这些东西。或延伸到更复杂的处理器,比如STM32。

废话太多了。。。。上一张效果图

文档内部有使用说明,未实现的端口统一配置为高频输出低电平。生成的代码效果如下图:

附件下载:

最后,本贴和工具由旋子工作室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stm8的每个外设才几个寄存器,不用这么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的每个外设才几个寄存器,不用这么记吧

这是一个初始化代码自动生成器哦,只要点点鼠标,下拉选择功能就可以了,不用一个一个去算。反正我觉得挺多的,就拿这个端口配置来说,从来就没那么多寄存器要设置的。初学更是如此,高手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

多谢支持!欢迎探讨。

网友:
收下了,十分感谢

网友:
虽然我不用STM8  不过还是顶楼主一下,

网友:
STM的寄存器配置确实有点烦,这个可以提高效率,赞一个

网友C:
习惯还是对着手册看,害怕出错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但是一般端口只是初始化时用一下下吧,其它的时候比如说通信的时候也只是偶尔改变方向吧。

网友:
这个我更看不懂

网友:
精简,实用 赞

网友E:
别人好心分享,就算自己不用也不必说些负面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人好心分享,就算自己不用也不必说些负面的话。

说得好。感谢正能量,远离负能量

网友:
这个必须顶。收藏了

网友F:
楼主可以把外设,中断这些都做进去,这样就可以傻瓜式配置了。那就更强大了。

网友:
虽说是没什么,但比较有用,又能提高效率,不会乱,赞一个

网友G:
原來樓主也是用的U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习惯还是对着手册看,害怕出错

不强迫,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但是一般端口只是初始化时用一下下吧,其它的时候比如说通信的时候也只是偶尔改变方向吧。 ...

是的,就是初始化代码自动生成器,修改初始化配置时也免得手工再去算了。代码有注释,程序可读性还可以。

网友:
打印出手册随时翻看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來樓主也是用的UE啊

哈哈,UE功能比较强大,简化重复工作,Notpad也不错。都有高亮显示,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把外设,中断这些都做进去,这样就可以傻瓜式配置了。那就更强大了。 ...

我勒个去,我还想做一个程序框架自动生成器呢,有时间搞才是

网友:
不错,先收了,以后用得上

网友H:
楼主整理归纳能力很强,做事情一定井井有条,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楼主用心了~

知音难觅呀,总算有人知道了这是花了时间的劳动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整理归纳能力很强,做事情一定井井有条,太好了

哈哈,过奖,过奖。用心去做事,不骄不躁,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人好心分享,就算自己不用也不必说些负面的话。

感谢支持!欢迎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J:
ST不是自己就有个cube还是什么配置生成软件的嘛~虽然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网友K:
好东西啊,建议楼主把它做成模板,这样写代码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不是自己就有个cube还是什么配置生成软件的嘛~虽然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那个其实就是库函数啦,完全引用很费存储空间的,好像也只有STM32才有的。

网友L:
有心思偷懒的结果就是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东西啊,建议楼主把它做成模板,这样写代码就方便了

那个公式可就复杂了,有时间能封装各个模块就省掉很多查算手册的工作了,毕竟只是外设初始化一下,核心代码还是自己写得好。赶脚库函数封装得好繁琐,初始化代码比核心代码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心思偷懒的结果就是进步

嗯哪,盲干蛮干很容易多做无用功!要懂得善于偷懒

网友M:
还没想到有这用法,哈哈,不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个其实就是库函数啦,完全引用很费存储空间的,好像也只有STM32才有的。 ...

HAL函数用的各种不爽,而且那软件还巨占资源,各种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J:
HAL函数用的各种不爽,而且那软件还巨占资源,各种坑爹~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做项目就老老实实写代码吧。参考一下还是可的,或者把要用的库函数复制出来改改也可以。以做一个AVR项目用ICCAVR挺爽,也是第一次使用,那个项目上手花了最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没想到有这用法,哈哈,不错···!

事在人为,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想到了就会想方设法去实现。Excel有批量计算功能,还有可编程宏(很高级,有人机交互功能),像程序一样运行,可把它当成一个平台验证算法,也能制作一些小工具,最初我用批处理脚本,后来用VB,现在脚得Excel功能太强大了,是编程人员的一大好帮手。还有一个Mathematic,非常强大,库函数非常丰富,完全替代Matlab还不止,语法跟C很接近,函数有帮助和演示,上手容易,程序比较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来学习一下,我经常拿它来设计、仿真算法;解方程,绘图表,生成数表等等。

好好像扯太远了,哈哈

网友:
试下好用不!谢谢楼主!

网友:
精简,实用 顶

网友:
这个东西好,学习excel的使用。

网友:
呵呵,如果可以自动生成就更好

网友(2016-03-03):
不错,很有创意,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现在摸索中

网友(2016-05-28):
正好这几天得到两块STM8L101小系统版,下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2017-03-24):
楼主真是细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