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中如何区分从机地址与数据帧中内容相同的数据?

楼主(2014-10-31):
如题,刚接触ModBus RTU。有个疑问,如何区分主机发出的从机地址字节和数据帧中相同内容的数据。我的想法是启动一个定时器,在串口接收中断判断计数值。如果计数值超过设定值认为是开始接收新的帧头;如果没有超过设定值则认为是在接收连续的帧数据;判断结束后再将计数值清零。
是否可行?
或是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说句实话,还没仔细看ModBus RTU的协议呢。赶紧看下。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看看modbus的资料先,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9146-1-1.html;modbus是依靠时间计算帧的,帧中包含地址等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看看modbus的资料先,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9146-1-1.html;modbus是依靠时间计算帧的 ...

刚看了协议,里面有的。
十分感谢!
干活不能着急,还是得一点点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