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02的库函数和KE02的例程的疑惑(已解决)

楼主(2014-10-31):
新人最近看KE02的资料,怎么感觉KE02的例程不是调用KE02的库函数写的呢,既然KE02出了库函数,自己的写的例程都没调用,那么这个库函数是怎么样子的定位呢,对于新人学习来说,是以以库函数为基准还是以参考手册和例程为基准呢,KE系列的库函数能像ST的库函数那样在KE系列MCU使用中的作用和地位么,有使用过的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貌似官方没有出库,库是第三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官方没有出库,库是第三方的。

KE系列的库不是官方的???????

网友B:
先用官网的评估板配套的例程学习吧,楼主我也正在学习KE02,前阵子一直在瞎折腾编译器,最后还是选择了IAR 7.2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系列的库不是官方的???????

FSL的SDK出来的较晚,貌似是今年8、9月份才出来。可能是这个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官网的评估板配套的例程学习吧,楼主我也正在学习KE02,前阵子一直在瞎折腾编译器,最后还是选择了IAR  ...

我也是最近才转过来,这不是想这它有库函数以后自己写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可是看它自带的例程呢,例程都不是调用它自己的库函数,让我们怎么选择啊。我最终也是选了IAR,感觉IAR的资料多一些,按照ST的样式刚弄完时钟模块和GPIO模块,正在看UART呢,就发现不知道还要不要用库函数了,求解

网友C:
哎 这么多不知道的呀 KE系列是FSKL中国的工程师整合FSKL8位机的部分内容设计的 其中的一些芯片架构是为了库的开发而设计的
KE系列如KE02/KE04/KE06的库都是如出一辙的,所有FSKL的例程,就KE的库的例程是最规范好理解的,里面的库是官方出的,建议楼主好好看看。
基本上我已经全部例程跑了一遍,里面对C语言的要求比较高。
其中的例程还是相对独立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例程FSKL自己又重新写了个APP.c来用另一种方法实现,你花点时间会发现,基本上全是回调函数在库与demo.c和app.c中链接,这就是精华,其他drive中的底层函数你根本不用去修改任何值,只需要自己建个回调,宏定义好要用的变量参数即可。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最近才转过来,这不是想这它有库函数以后自己写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可是看它自带的例程呢,例 ...

楼主用的是KEXX_DRIVERS_V1.2.1_DEVD?
如果调UART,里面有工程可以参考的。

网友E:
我也想学习学习KE02 ,请问参考的例程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SL的SDK出来的较晚,貌似是今年8、9月份才出来。可能是这个缘故。

SDK的确出的比较晚,而且支持的芯片都是最新的芯片。
后续会慢慢的覆盖之前的芯片的。
不过KE02,官方是有专门的驱动代码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 这么多不知道的呀 KE系列是FSKL中国的工程师整合FSKL8位机的部分内容设计的 其中的一些芯片架构是为了库 ...

谢谢您的解释,我在自己学习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KEXX_DRIVERS_V1.2.1_DEVD?
如果调UART,里面有工程可以参考的。

是的,只是疑惑KE02-SC的代码只不是直接调用KEXX_DRIVERS_V1.2.1_DEVD的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学习学习KE02 ,请问参考的例程多吗

至少有KEXX_DRIVERS_V1.2.1_DEVD函数呢,只是没有函数的说明文档,就是没啥解释,M0+解释多点的呢感觉KL25比较多,自己取舍吧

网友:
先出的芯片和例程,后出的库,话说有官方库的话,还是用库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这么多不知道的呀 KE系列是FSKL中国的工程师整合FSKL8位机的部分内容设计的 其中的一些芯片架构是为了库 ...

这个讲解得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疑惑KE02-SC的代码只不是直接调用KEXX_DRIVERS_V1.2.1_DEVD的函数呢,

KE02代码是在KEXX_DRIVERS_V1.2.1_DEVD之前出来,代码可能没有KEXX_DRIVERS_V1.2.1_DEVD那么规整,所以建议你直接参考KEXX_DRIVERS_V1.2.1_DEVD。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02代码是在KEXX_DRIVERS_V1.2.1_DEVD之前出来,代码可能没有KEXX_DRIVERS_V1.2.1_DEVD那么规整,所以建 ...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谢谢

不客气,有疑惑尽管发帖求助,我们以及热心的网友都会帮你解答。
另外,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在问题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网友:
先看参考例程吧,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有疑惑尽管发帖求助,我们以及热心的网友都会帮你解答。
另外,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 ...

阿莫 是这样的啊,我还以为只有官方的论坛才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莫 是这样的啊,我还以为只有官方的论坛才是呢

呵呵,对我们来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会负责的帮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用官网的评估板配套的例程学习吧,楼主我也正在学习KE02,前阵子一直在瞎折腾编译器,最后还是选择了IAR  ...

IAR我碰都没碰过,也不会。下了好多例程序没有一个是CW的,我现在一个程序也没下到KE02板子里面。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F:
IAR我碰都没碰过,也不会。下了好多例程序没有一个是CW的,我现在一个程序也没下到KE02板子里面。纠结。 ...

我也已经申请兑换KE02的板,现在还没有收到,已经用申请的芯片用小部份飞线做一些功能测试
不要纠结了,你可以去官网申请几个样片,然后画个小板(50元),就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已经申请兑换KE02的板,现在还没有收到,已经用申请的芯片用小部份飞线做一些功能测试
不要纠结了, ...

KE02的板我已经兑换到了,关键它没有CAN没法适合我的项目。可以3.3v供电倒是蛮好的。我想搞个ke06的板子,带can才好。

网友G:
库用起来还可以!但也要注意,里面有些地方还是有些问题,所以库跟数据手册都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库用起来还可以!但也要注意,里面有些地方还是有些问题,所以库跟数据手册都要看! ...

是啊,有时候感觉不用那么复杂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有时候感觉不用那么复杂的

库做的是繁琐了点,但蛮好用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库做的是繁琐了点,但蛮好用的,呵呵!

恩,毕竟是官方的么,

网友(2014-12-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感觉有时候需要自己修改下库以适合自己的方式

网友:
目前是第三方库,你可以用各个开发团队的,如果想自己学,就啃寄存器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