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难度:请教大家如何实现32颗3基色灯单独做呼吸灯

楼主(2014-10-31):
有点难度:请教大家如何实现32颗三基色灯单独做呼吸灯

现在的情况:
有32颗3基色灯(每颗3基色灯是红绿兰3种灯封装在一起,6个引脚引出),如果算到每颗灯那就是32*3=96颗灯,
现在想让任何一颗灯实现呼吸效果,这32颗灯相当于一个4*8的显示器,肉眼看上去每一颗都在呼吸哦,而且不是所有的灯都在同时呼吸,时间上是错开的,
请大师们给点思路,做过照明或音响的可能了解这一块。

楼主:
我的单片机现在只有一路定时器可用

楼主:
jswd0810兄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思路啊

网友A:
买带WS2811控制器的LED颗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单片机现在只有一路定时器可用

一个定时器还不够用啊?弄12路软PWM,动态扫描,扫描频率估计30Hz就够了,因为内容时刻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带WS2811控制器的LED颗粒。

这种听说有人用过,缺点是贵,那要多少颗芯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听说有人用过,缺点是贵,那要多少颗芯片啊。

注意,LED灯珠内集成WS2811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定时器还不够用啊?弄12路软PWM,动态扫描,扫描频率估计30Hz就够了,因为内容时刻在变。 ...

12路软PWM,动态扫描的时候每候每颗灯扫描显示时间2MS,因为软PWM是分时驱动的,32*3颗灯扫一圈下来要192MS左右,这样会不会闪?

扫了第一颗,再扫第二颗的时候第一颗就熄灭了,要再等192MS-2MS才能再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路软PWM,动态扫描的时候每候每颗灯扫描显示时间2MS,因为软PWM是分时驱动的,32*3颗灯扫一圈下来要192 ...

2ms足够了呀,我说30Hz就就够了,折合1000/30/8=4.17ms。你的2ms相当于1000/2/8=62.5Hz,一点问题都没有。
32*3个灯不是一次显示一颗啊,一次显示12颗,8次显示完,做成矩阵,参见数码管显示。

网友C:
我想知道呼吸灯的时间参数,上次给客户一个3S的,客户说没有停止时间,他说要亮0.5S暗2.5S,这还叫呼吸灯吗?

网友D:
一个一元的单片机加三极管就可以搞定 分时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呼吸灯的时间参数,上次给客户一个3S的,客户说没有停止时间,他说要亮0.5S暗2.5S,这还叫呼吸灯吗 ...

时间自定的,我做的是一秒内占空比从0跑到100,再一秒内从100跑到0,有些人也做成跑到100后停几百毫秒,跑到0时也停几百毫秒

网友E:
没难度,用cpld或者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s足够了呀,我说30Hz就就够了,折合1000/30/8=4.17ms。你的2ms相当于1000/2/8=62.5Hz,一点问题都没有 ...

好的,我试试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一元的单片机加三极管就可以搞定 分时扫描

你说的应该是和11楼的一样了,只不过PWM用硬件或软件来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难度,用cpld或者fpga

那很贵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应该是和11楼的一样了,只不过PWM用硬件或软件来做,是吧

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难度的

好,我对这一块比较陌生,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