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四轴飞行马达是有刷多还是无刷多?

楼主(2014-10-31):
常见的四轴飞行马达是有刷多还是无刷多?

如果是无刷多的话,是有感的多还是无感的多?

网友:
玩具上面有刷的多,无刷的成品机一般在1K以上。
四轴上面的无刷,用的都是无感,有感的目前我还没见过。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小四轴好像都是用有刷的

网友:
嗯,似乎微型的都是有刷的,大一点的都是无感无刷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