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模拟量输入口说说雷击浪涌的测试标准

楼主(2014-10-31):
请问谁知道针对AC电源没有接地口的设备模拟量输入口的雷击实验怎么做?

模拟量输入的两根线的共模测试如何进行。

网友:
是否有金属机箱或者大块的金属板?  我看philips的电视机遭雷击的时候,就是对机内的金属板放电。    等专家来~~~

网友A:
看过忘了。对L线与N线分别加几KV浪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忘了。对L线与N线分别加几KV浪涌电压。

AC电源是需要做共模和差模的。

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信号线的实验方法。

对于模拟量输入口信号线是否屏蔽好像实验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