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ART认证的问题

楼主(2014-10-31):
目前一个阀门定位器的产品需要通过HCF的认证,在做物理层自测试时,却不清楚产品的物理层连接类型(physical device type)。
开始以为定位器是电流输入型的(因为是4~20mA输入供电的),但是在4mA供电下测试输入阻抗却有2.4K,超过了230~600R的低阻抗要求,所有用current input 类型的测试方法是行不通的。
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帮下忙吗?问过上海基金会的人说的不太明白。 help!

网友:
低阻设备这是是没问题的;
如果是在做不到相应的阻抗,可以在测试的时候和HART基金会说一下,并且在你的使用说明书中声明这个事情。应该可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