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A128增益

楼主(2014-10-31):
我看到很多大神画的图都是两个RG之间放一个10K的电位器,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把电位器换成电阻呢,他的增益公式好像是1+50k/Rrg,(Rrg为两个RG之间的阻值)

网友A:
如果你对精度不是太在意的话当然可以。

网友:
元件的参数都是比较理想化的,你用上固定电阻想调节都没机会了。

网友:
我建议你在大概确定电路的放大倍数之后,用固定电阻取代滑动变阻器,固定电阻要选用低漂移高稳定的电阻,至于放大倍数你可以放在系统标定里面。

网友:
这样方便,但是电位器的阻值长期来看是不稳定的。一般的电位器都是碳膜,温漂大,热胀冷缩触点也容易发生微小的变动。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固定电阻, 温漂低的还是比较好买的。电位器就不行了。
倍数可以软件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对精度不是太在意的话当然可以。

电阻的精度远远高于电位器。
高精度电路使用电位器是很难有稳定的精度指标的,因为电位器一个易变,再一个有较高的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