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单片机 ADC 以内部参考电压产生的误差问题

楼主(2014-10-31):
我用松翰单片机 检测当前电压值,用的是内部2.0V做为参考点,但是发现不同的IC产生的偏差很大,客户要求不能添加其他元器件,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用软件消除这个偏差!

网友A:
很简单,所有单片机内部基准基本都是保稳定不保校准的。
只要单片机内部有个EEPROM或者外部有个能存东西的地方。
先校准一下下载线的电压,或者换质量好的电源拿来下载,选择下载后复位。
单片机写入程序,第一次复位检测EEPROM里是否有校准过flag,若没有,则用已知电压校准之(就是你下载线的电压)。然后以后就都是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所有单片机内部基准基本都是保稳定不保校准的。
只要单片机内部有个EEPROM或者外部有个能存东西的 ...

这个办法很新颖,谢谢!

网友:
还能这样,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很新颖,谢谢!

一般小数码便宜产品用这样比外置基准可以节约一定成本

网友B:
应该不会偏差很大吧,你是如何确定偏差大的。另外很多MCU成测会做校准的,你是用2711吗

网友:
是不是程序滤波没处理好,另外也可直接用3.3v三端稳压的

网友:
有EEPROM的话,可以将校准值写入EEPROM中进行修正。

但不太可靠,有可能死机时乱写的值就惨了。

最好的办法是叠加在程序的最后,一并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偏差很大吧,你是如何确定偏差大的。另外很多MCU成测会做校准的,你是用2711吗 ...

是的,通过PWM输出恒压,偏差了0.1V

网友:
单独一个芯片修改程序多没问题,如果批量的话一个 一个要调整,还是在外部有调节器件来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