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MOS管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楼主(2014-10-31):
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MOS管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
赚积分,,楼主魔怪!

网友:
Q1做阻抗匹配,Q2是恒流源做Q1的S级负载提高Q1的输出能力
PS二楼小心点,到处灌水会封ID

网友:
BSV81,这个型号貌似查不到。
从电路上看,它应当为类似2SK30A的耗尽型NMOS,
特性比较怪,当GS电压为0时,DS电阻很小,当GS电压为负压时,DS电阻变大。
所以,电路中Q1相当于跟随,Q2用于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