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基站功放板---FreeScale 管子

楼主(2014-10-31):
漂亮的基站功放板:
   从淘汰的基站拆下的,驱动级是MRF187(80W管子)
后面是两个SRF7062(MRF186,120W 管子),然后是合路器,总输出功率到100W 以上。做工很好。

网友A:
很漂亮的板子,这应该是高频的吧,看上去设计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板子,这应该是高频的吧,看上去设计的很好

嗯,是高频板的,上面的电容大部分都是ATC 的,这个电容几块钱一个。

网友:
看起来就不一样啊,这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
频率太高,看不懂,更用不到

网友:
板子很漂亮,看不大懂,不过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板子很好看

网友:
红色的是电容吧?

网友:
全是贴片啊,

网友:
走线镀锡,看来功率是比较大

网友:
mrf187多少钱一只?

网友:
很漂亮的高频板子呀

网友:
初步感觉频率在800M-900M,板子很漂亮,帅气

网友:
板子很漂亮,看不懂,

网友:
用料扎实

网友:
可以做电台放大器不

网友:
这个板子看不懂  麻烦楼主科普下

网友:
布局很好看啊,但是不太懂

网友:
楼主科普下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觉很高上大的感觉

网友:
感觉高大上

网友:
真的是高大上

网友:
高频板要是做工不好,会射不出来的。必须要好!

网友B:
玩这类高频就是一个字,贵!面且中国还不给随便玩。。

网友:
目测这功率杠杠的,能问一下楼主准备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
做工真好  , 都是好材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这类高频就是一个字,贵!面且中国还不给随便玩。。

很普通的RF HPA功放板呀,这至少是15年前的技术了,现在不会用这么贵的可调电容了,现在追求低功耗,一般用Doherty+DPD来做,现在国内做这类公司也多呀,不过做的好的还是POWERWAVE。

网友:
表示看不懂,是不是过孔数量,铺地什么的都要经过严格计算的

网友:
够瓷实的硬家伙

网友:
橙色的什么类型电容?

网友:
高频的东西 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