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式原理图还是平坦式原理图

楼主(2014-10-31):
大家一般用再画原理图时是用层次式原理图还是平坦式原理图?

我一般用平坦式原理图,觉得思路清楚,各个页用netname连接。而且也不用多通道设计,而且觉得多通道会出现位号会搞得很复杂。

最近找项目尝试了一下层次式原理图和多通道设计,总觉得不太好。

网友:
简单的平坦式,复杂的层次式比较好、

网友:
心中有层次了,自然画图就用层次式的了

楼主:
肯能画图时间长了,也成定式了。

觉得层次还不如把图分成几个模块,然后用Netname连接。

复用就是简单的拷贝和粘贴各个模块的图纸。

网友:
如果图只需要标准尺寸打印的话,最好使用层次的。

网友:
我同意二楼,一份2页A4能打印的原理图,而且2页的功能区分明确的话,画上层次更加啰嗦吧?

网友:
不同的电路适合不同的模型.

网友:
看来撸主做的图都不是很大哦。
我用AD的,个人习惯:
A3,A4可以放下,就用平坦式。
放不下,用A4来做层次。
个人觉着,层次原理图,比平坦式更好些。

网友:
一般的内容不多的还是平坦的好点,个人感觉!

网友:
看项目大小。原理图这东西就是原理,自己能看懂,方便就可以了。

网友:
层次,方面模块替换,整理和积累

网友:
同意2楼,画电路也需要有规划的!

网友:
层次给看的人 可能爽一点   不过我还是平坦式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用过层次式的,但也没怎么感觉方便,特别是后面需要修改的时候,在top block摆引脚,模块很麻烦。现在就要平坦式的,但是开始的几页会给出目录说明,系统框架图等说明,然后原理图内部一般约定左进右出,感觉还好。其实你可以参考ti,at,fs的那些几十页原理图评估板的做法。

网友:
一般的还是平坦式的好,不过我也没搞过复杂的项目。

网友A:
个人觉得楼主觉得平坦式好用的原因主要是楼主觉得随便丢个网络标号就连上了。但层次式的还要考虑好每张图纸的接口,所以处理起来会稍微麻烦些,就会觉得平坦式的好了。但是换个人来看的话,平坦式的图纸很不直观(我觉得ORCAD里面的那个页间连接符很不直观,根本没有一个大的结构在心中,只能盲人摸象一样的到处一个个的去跟标号)。而用层次式原理图的话,看起来就非常清楚了,很明确的知道整个电路的情况。

当然,如果一页A4或A3就能放下的就别搞什么层次式的了,另外再顺便提一下,原理图纸最好只用A4和A3的。不要用其它的。因为这2种尺寸可以直接用A4纸打印出来,而且都能看清楚。其它的再大的图纸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楼主觉得平坦式好用的原因主要是楼主觉得随便丢个网络标号就连上了。但层次式的还要考虑好每张图纸 ...

我觉得A2的能放下,就用一页。

比A2大的再分页。

网友:
平坦图,个人做的电路不复杂,只要求快速快速快速,一目了然

网友:
一直用平坦式的,都说层次式的高大上,一直想学习一下,一直懒得动

网友:
多通道设计可以节约布板时间,特别是需要多个相同的电路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A2的能放下,就用一页。

比A2大的再分页。

A2还能用A4的纸打印么。至少得用A3的纸才能看的清了。

网友:
小工程平坦,大工程层次。层次最大的好处是复用

网友:
一般以A4纸为标准,如果所画的原理图,可以在一张A4纸看得清清楚楚,就没有必要用层次图。

网友:
一般以A4纸为标准,如果所画的原理图,可以在一张A4纸看得清清楚楚,就没有必要用层次图。否则,就要用到层次图。

网友:
确实要看工程大小

网友:
合适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