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临界段的写入过程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

楼主(2014-10-31):
1.用临界段保护起一个变量的写入,是不是因为变量的写入过程是多个周期,如果只是写到一半然后就读过去就会出现错误?
2.如果是上面那样子,大概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结果?比如a=100;在写入过程没有用临界段保护,然后又有程序要来读变量a的值,那么他可能会读到哪几种情况?

网友:
多线程读写,建议看看操作系统的书

网友A:
是的,是为了让变量的操作成为一个原子过程,
临界区只涉及单个变量的话,
读到值,是100,或者读到a之前的值,这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说影响的话,只是读取的线程,可能会稍晚才会感知到a变化了,晚一些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
如果你变量的生命周期,是跨任务的,那你就得加保护; 如果你变量只是单任务的,就不用加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为了让变量的操作成为一个原子过程,
临界区只涉及单个变量的话,
读到值,是100,或者读到a之前的 ...

你想简单了!
如果是变量涉及2个及2个以上任务,潜在的危险绝不是你说的这个,如果是你说的这个就好了;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老老实实加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简单了!
如果是变量涉及2个及2个以上任务,潜在的危险绝不是你说的这个,如果是你说的这个就好了;

我那边的隐含条件,限于单写多读的情况,而其他情况,则需要加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简单了!
如果是变量涉及2个及2个以上任务,潜在的危险绝不是你说的这个,如果是你说的这个就好了;

那读取的过程被打断没有关系吗?

网友:
当然有关系。不过,关于临界段的处理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走极端就行。原则是对程序没有不良影响。麻烦在判断是否有影响。有时恨不得所有的临界段都加保护。我经常忘记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读取的过程被打断没有关系吗?

读的时候更加有关系,读的时候不加保护出现的后果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