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没有IO口下拉,滤波功能吗?(已解决)

楼主(2014-10-31):
将 pc0,pc1作为数字输入口,想使用内部下拉功能,发现ps恒为1,并且pfe位恒为0,是不是这款芯片不支持此两项功能?

网友:
引脚控制寄存器(PORTx_PCRn)
ISF:中断状态标志。“1”代表检测到中断
IRQC:中断功能配置。用于配置是否触发中断或者DMA请求,以及触发方式,比如边沿或者电 平触发。
MUX:引脚功能复用控制。
DSE: 驱动能力选择。
PE:内部上/下拉使能控制。置“1”使能内部上/下拉。
PS:内部上拉或者下拉电阻选择。“0”代表内部下拉,“1”代表内部上拉。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一般大厂的芯片都有这些功能,仔细卡看数据手册

网友:
关于KL25的这个特性,这个表格能清楚的说明你的问题。
PTC0,PTC1的PS默认上拉,不可配置,而且是只读的。
滤波控制也是禁止的。

网友: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在问题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