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引脚怎么接

楼主(2014-10-31):
在玩mpu6050,前四个知道怎么接,不过,XDA、XCL、ADO、INT分别是接什么?需要接吗?急需解答,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看我的一篇教程

楼主:
关于mpu6050的文档能分享一下吗?中文的!

网友:
楼主好,楼主再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033-1-1.html

网友:
不是I2C接口吗

网友A:
I2C接口,后面几个管脚,一般用都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接口,后面几个管脚,一般用都不用管。

哦哦,这个回答简单!就喜欢这样的!

网友B:
除非是在开发板上的电路直接抄下来用,否则,别人怎么说,你都要看下手册,这样设计完电路,自己才能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是在开发板上的电路直接抄下来用,否则,别人怎么说,你都要看下手册,这样设计完电路,自己才能放心用 ...

哦哦,受教了!

网友C:
XDA、XCL是用6050连接IIC从机的吧
INT是中断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XDA、XCL是用6050连接IIC从机的吧
INT是中断引脚

那这些需要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些需要接吗?

只是读数据出来用或者做平衡车的话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读数据出来用或者做平衡车的话就不用了

哦哦 ,谢谢了!我就用来做平衡车!那我只接四个脚了

网友D:
接线问题好简单,后面的才复杂呢,仔细看看用户指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问题好简单,后面的才复杂呢,仔细看看用户指南啊

你有中文的吗?英文的不行啊!

网友E:
XDA、XCL是外接I2C,连接compass来实现九轴功能的
ADO是接地或拉高选择I2C地址
INT悬空就好……我也刚学=、=我的理解里大概就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XDA、XCL是外接I2C,连接compass来实现九轴功能的
ADO是接地或拉高选择I2C地址
INT悬空就好……我也刚学=、 ...

我已经弄出来了!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中文的吗?英文的不行啊!

不算难,多看看英文就习惯了

中文资料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算难,多看看英文就习惯了

中文资料仅供参考

谢谢了,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