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TI原装的开发器接口功能

楼主(2014-10-31):
见图,接口也没有功能说明,这个插口每个针脚都是什么功能啊?谢谢。接口图是正面图,缺口在上面。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A: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谢谢给我资料,但是从我的照片实物看,两排左右管脚如何排列啊?哪个是1脚啊?我要实际插座排列顺序。否则我不敢加电。

网友:
430 FET 接口定义

网友:
排线上箭头指示的那个脚就是1脚

网友:
那个黑色的插接件上应该有缺口的啊,根据缺口对比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最后找了个山寨的430仿真器,上面印了管脚功能图,据说管脚位置功能一样的,比原装的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