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推荐的IO口扩展芯片?

楼主(2014-10-31):
IO口扩展芯片,以总线形式传送给MCU,看了下MC33993挺好用,可是有点贵啊

网友:
不如用单片机。

楼主:
那就用编码器好了

网友:
什么总线呢,串口转并口,还是并口转并口

楼主:
16个开关信号输入,但是MCU没有16个IO口了,并转串输入

网友:
74595 747164就可以了啊

网友:
MCP23017,MCP23S17

楼主:
164是串转并,是输出;我是要输入,并转串,输入到单片机

网友:
CPLD,布线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164是串转并,是输出;我是要输入,并转串,输入到单片机

74hc165

网友:
引用 楼主:
164是串转并,是输出;我是要输入,并转串,输入到单片机

hef4021 并入转串出。 JLC有的卖。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
我有个产品就用3颗165串联,测24个逻辑信号

网友:
很多
http://www.nxp.com/parametrics/4 ... p=,fs=0,sc=,so=,es=

用逻辑器件做简单便宜,595,  138 看你需求了

网友:
用得好三极管,二极管也是可以的。 做产品的人,一个元件都要省。

网友:
pcf8574  还有类似的,去zlg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4051。。。。

模拟开关用于模拟量输入比较多

网友:
还是建议换个引脚多点的单片机。

网友:
74hc164啊,经典的

网友:
74ls165和他的派生型号

网友:
如果是工业应用建议用fsl mc399系列,毕竟多io扩展在电梯按键是个很成熟的应用。如果是消费品用键盘扫描或者ad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164是串转并,是输出;我是要输入,并转串,输入到单片机

你懂得

网友:
165最简单 成本也最低

网友:
不担心价格的话上fpga

网友:
74HC165,才3毛一个

网友(2014-12-09):
用的芯片并入串出就可以了。用7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