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将AD转化的16进制数转化为波形的软件,谢谢!

楼主(2014-10-31):
        最近做一个脑电的项目,想通过一个软件从串口发回来的数据能直接就能看到波形,听说用VB可以,哪位大神有吗?求共享。

网友A:
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吧

网友B:
labview 做这个比较轻松。VB好像需要自己动手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bview 做这个比较轻松。VB好像需要自己动手写。

你好,你有这种类似的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有这种类似的程序吗?

不好意思,我没有,我看到过别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我看到过别人使用。

呵呵,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吧

不能显示波形啊。

网友C:
看这些行不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8F%A3%2B%E6%B3%A2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8F%A3%2B%E6%B3%A2
不行的话就试试下面这个帖子55楼的软件: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706-1-1.html

网友:
delphi tchart控件

网友:
VB当然是可以的。

现成的工具就比较难了,主要是数据格式什么的难一致。

有个办法可以一试,我有时来不及写VB程序时,也是这样处理的:

用串口工具接收并存为文本,每条数据为一行。
导入EXCEL,然后按你的数据格式将数据分析并计算出来,然后用EXCEL自动绘图。

好处嘛,只需要编排一次模板,就能一直用了。

网友:
音频编辑软件

网友:
稍微编辑一下就ok

网友:
自己写吧,也不难,串口控件加图形控件就可以了!

网友:
excel  可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些行不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4052&highlight=%E4%B8%B2%E5%8F% ...

非常感激

网友:
LabVIEW简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