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输入捕捉精度太差

楼主(2014-10-31):
这是我的程序,八分频,想要采集周期是16ms脉宽是1.94ms左右的高电平时间,我采集到的数据从1.82到2.07一直在这个范围里,
误差应该没有这么大啊,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求大神帮助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D = 0xFF;
        DDRD = 0xBF;
}
void ICEInit(void)
{
    port_init;
    TCCR1A=0X00;//时钟与系统相同
        TCCR1B=0XC2;//使能噪声抑制,上升降沿触发,八分频,周期为1us
        TIMSK=0X20;//使能捕获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CAPT_ISP:0x0A

void CAPT_ISP(void)
{
     unsigned char sreg;
     if(TCCR1B&(1<<ICES1))//假如是上升沿中断
         {
                 TCNT1=0;//TCNT1清零
                 TCCR1B^=(1<<ICES1);//设置为下降沿中断
         }
         else //假如是下降沿中断
         {
             sreg = SREG;
                 _CLI();
             up = TCNT1;
                 up |= ((unsigned int)TCNT1H<<8);
                 down = (up/10);
                 SREG = sreg;
                 TCCR1B|=(1<<ICES1);
         }
         TIFR&=(1<<ICF1);//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A:
你应该捕捉一次上升沿然后再捕捉一次下降沿,两者的差就是脉宽。TCNT1不能清0,否则当然有很大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捕捉一次上升沿然后再捕捉一次下降沿,两者的差就是脉宽。TCNT1不能清0,否则当然有很大误差了。 ...

我设置了一下,在上升沿里面把TCNT1的值给up,然后设置下降沿中断,再把值给down,两个值相减,结果误差还是那么大,和原来的值基本没差别啊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CAPT_ISP:0x0A

void CAPT_ISP(void)
{
     unsigned char sreg;
         unsigned char ssreg;
     if(TCCR1B&(1<<ICES1))//假如是上升沿中断
         {
             ssreg = SREG;
                 _CLI();
             up = TCNT1L;
                 up |= ((unsigned int)TCNT1H<<8);
                 //TCNT1=0;//TCNT1清零
                 SREG = ssreg;
                 TCCR1B^=(1<<ICES1);//设置为下降沿中断
         }
         else //假如是下降沿中断
         {
             sreg = SREG;
                 _CLI();
             down = TCNT1L;
                 down |= ((unsigned int)TCNT1H<<8);
                 down = (down - up)/10;
                 SREG = sreg;
                 TCCR1B|=(1<<ICES1);
         }
         TIFR&=(1<<ICF1);//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A:
你确信DOWN就必UP的值大吗?要加判断的。而且你传递的是TCNT1的值,应传递捕获寄存器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DOWN就必UP的值大吗?要加判断的。

我又加了个判断语句
if(down > up)
{
        down = (down - up)/10;
  }
很不幸,结果还是在182到207跳变

网友A:
要用捕获寄存器的值。不是TCNT1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捕获寄存器的值。不是TCNT1的值。

嗯,差不多了,但是好像在边界的地方会有错误,为什么不能读取TCNT1的数值呢?在输入捕捉的时候,ICR1寄存器中的数值不就是TCNT1送过去的呢?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
在边界值处理的地方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网友:
告别AVR 很多年

网友A:
ICR1的值对应于捕捉时刻TCNT1的值,你在中断里读TCNT1的值显然是捕捉发生后一段时间的值。你要把AVR手册里的讲解仔细地研读。边界处理你仔细想下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R1的值对应于捕捉时刻TCNT1的值,你在中断里读TCNT1的值显然是捕捉发生后一段时间的值。你要把AVR手册里 ...

好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