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分享】步进电机S型曲线加减速探讨

楼主(2014-10-31):
      分享一个电机加减速控制的思路,用以庆祝我一家三口的户口从全国各地(南京、山东......)顺利迁回老家,希望能对需要的坛友们有所启发。
      以前我曾经研究过一阵S曲线加减速的原理和用以实现步进电机S曲线加减速的查表方式的数据计算,并为此专门写了一个用来生成步进电机S曲线加减速所需的定时器计数值计算小软件,得到了很多坛友的肯定,只是这种方法尽管可以实现电机最大可能的平稳运行,但只适合于最高和最低速度固定的场合,最近我考虑到增量式PID调节的起始部分曲线与标准S曲线非常相似的特点,利用增量式PID调节实现了步进电机最大和最小速度在相当大范围内均可实现S曲线加减速的方法,且可以在Stm32单片机上实时运行,附图给出了我用Excel表格数据仿真的图形,其中两张图最大速度相差10倍,在同样的PID参数下得到的加减速S曲线均比较理想!
      另附上固定速度步进电机S曲线加减速查表数据计算软件的帖子地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742-1-1.html

网友(2020-01-02):
很想知道楼主PID怎么调的 求代码

网友:
能上点干货不?

楼主(2017-11-10):
引用 网友A:
S型曲线如何调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5245-1-1.html    【分享】步进电机加减速方式探讨   软件可以生成PID方式的曲线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点点小经验,哪能上升到开课的地步啊,要上课还是蓝翔技校比较靠谱,阿莫论坛的网友都知道啊{:lol: ...

S型曲线如何调成

网友:
怎么调成S型

网友(2017-09-14):
你的贴子 给我们不少启发, 限制好最大加速度,这个加速度曲线 ,感觉很好,减速立杆见影.

我一直想用 加速度 做为增量  那这个程序就简单了. 可是一直实现不了. 无奈以时间做为X轴, 计算速度.

我用三角形加速度感觉跑起来是平稳了,可是停下来反转 感觉需要等很长的时间 由于开始的速度非常低. 其实加速度可以更大 只要没有超过电机本身的力矩  我们可以从 TAO = I*Amax 看出.

网友(2017-07-06):
楼主QQ多少呀

楼主(2015-11-07):
引用 网友B:
话说还不是很懂S曲线是啥,楼主能给些资料吗

  主要是指物体的运动速度呈现为S形状,具体的细节你可以用仿真软件运行看看,慢慢体会: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245-1-1.html

网友:
S形可以做到在指定的时间内,移动指定的脉冲,按照S形停止下来,启动慢和停止慢是优点啊

网友:
这个很简单,吧PID响应输出曲线调至类似S曲线,然后把输出控制量倒过来,因为PID输出的控制量曲线是和响应曲线反过来的,单纯的控速这个很简单,难的是怎么用PID在给定的距离内以最合理时间让步进电机加速-匀速-减速,平稳的到达给定目标位置,这个涉及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串级控制

网友(2015-06-01):
楼主只说了思路,没说具体如何实现。

网友:
楼主可以详细讲下具体实现方法么?

网友(2015-01-22):
是将s表格保存到flash中,然后查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除了自己写的用来辅助生成固定速度S曲线加减速的定时器数据的小软件,其它就是随便看看百度到的 ...

经常看帖,也贡献点资料

楼主(2014-11-01):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S曲线的资料,最近也想研究下

   没有,除了自己写的用来辅助生成固定速度S曲线加减速的定时器数据的小软件,其它就是随便看看百度到的一些论文资料,资料相对比较少,不然我也不会自己制作工具软件!

网友C:
楼主有没有S曲线的资料,最近也想研究下

网友:
S曲线的缺点是加速时间长,优点是启动时比较平稳,特别适合静摩擦力比较大的负载,尤其是静摩擦比动摩擦大的多的负载。我以前做一个项目,运动中运送物体的抖动量是一个考核指标,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放杯水,开始用梯形曲线,效果总是不好,后来改为S曲线完美解决。

网友:
应用s曲线也要注意中点斜率问题(最大加速度),要不然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祝贺楼主把户口搞定了
现在暂时用到梯形加减速,S型的工程上感觉意义不大。 ...

又见面了,我和你看法相似。s曲线虽然高上大,但却不是万金油。和t形还是有本质区别的。t形加速非常迅猛,如果用伺服容易过冲。我个人认为指数曲线才是适应性最好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个问:

1、如果是T形加减速,和S曲线相比,S曲线有什么优点和好处?

   1、T型的加减速其加速度为分段常数,有加速度突变,因而有明显的推拉切换的感觉,尽管运动部件动量是连续的,但是电机提供的力矩是不连续的,容易造成运动部件的抖动或震颤;
   2、分段后加速度小了,与力不连续有关的副作用也小了,不过加减速时间就长了!

  另外:伺服一般会用到PID控制,其实PID控制的理想曲线起始部分就是一个近似S曲线。

网友D:
祝贺楼主把户口搞定了
现在暂时用到梯形加减速,S型的工程上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S 真的很重要吗?
如果不是带载较重,或者有切削负载的。
用没人会用S曲线的吧?

网友:
值得深究,物理老师讲惯量相关的知识时,我开小差了,没学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S曲线就是形状象S的曲线,S型曲线加减速比较平滑,其加速度是连续变化的,因此由速度突变带来的动量 ...

提个问:

1、如果是T形加减速,和S曲线相比,S曲线有什么优点和好处?
2、如果我把T形加减速的时间拉长,比如原来计划10秒上去,我现在计划60秒,也可以,同时每个加速点上稳定一会,比如600执行5MS,650再执行5MS,这样一步步递增,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只求升上去,不求时间轴上的最快,S曲线又有什么优点呢?

PS:哈哈,有点无理取闹,但是确实想听听你的理解,这个地方没有理解透彻,感觉混混沌沌的!
PS2:所谓的S曲线加速,在步进上面比较好,是因为步进有一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它的转矩在变,如果是伺服呢,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给点伪代码看看吗

   没有伪代码,给个思路吧:步进电机按步也就是每个脉冲都进行PID运算明显是不可能的,PID运算不是很复杂,但也不是很简单的那种,所以需要折中一下,比如5~10毫秒计算一次,再这个5-10毫秒内步进电机转速不变,这样一来,以STM32F05x的运算能力做到准实时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了!

网友F:
能给点伪代码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希望楼主开课,让我们能更好地学习!

    一点点小经验,哪能上升到开课的地步啊,要上课还是蓝翔技校比较靠谱,阿莫论坛的网友都知道啊

网友G:
希望楼主开课,让我们能更好地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过楼主很多帖子啊 ~ 对于步进控制,楼主做了很多啊~

    工作中遇到了,有空就想想怎么做效果最好,如果只是做到马达会转的话,也就是个刚毕业的本科和研究生大多数人的水平,就不用逛阿莫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对加速度求导等于常数?

如果是加速度曲线是三角形,那求导就是分段常数,如果是正弦,那就是余弦吧!

网友H:
看过楼主很多帖子啊 ~ 对于步进控制,楼主做了很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速度是个类似三角形的形状,整个加减速合起来的加速度曲线类似正弦曲线的样子。 ...

也就是说对加速度求导等于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也要变化?不是匀加速?加速度的变化是否满足什么关系呢?

     加速度是个类似三角形的形状,整个加减速合起来的加速度曲线类似正弦曲线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S曲线就是形状象S的曲线,S型曲线加减速比较平滑,其加速度是连续变化的,因此由速度突变带来的动量 ...

加速度也要变化?不是匀加速?加速度的变化是否满足什么关系呢?

网友:
如何通过制定步数  算出你的目标速度和时间?步数精确不了在怎么S 曲线也没有用

网友:
不错,正在研究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还不是很懂S曲线是啥,楼主能给些资料吗

    S曲线就是形状象S的曲线,S型曲线加减速比较平滑,其加速度是连续变化的,因此由速度突变带来的动量传递很小。举个例子,在有的公交车上,死机刹车的时候有时乘客会前倾甚至摔倒,而有的公交车上刹车和起步时乘客几乎感觉不到(典型的如地铁、高铁等),这就是平滑加减速与非平滑加减速的差异了!

网友B:
话说还不是很懂S曲线是啥,楼主能给些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