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界面

楼主(2014-10-31):
这是怎么做的?VC上看到的

网友:
“VC上看到的”什么意思?“VC”是什么?

网友A:
view画的, 公司以前做过类似的软件, 电力五防上用的, 参与其中,并完成部分代码

网友:
将整个窗体客户区作为画布,通过GDI或者GDI++直接绘图来实现。

网友:
不错产品配上上位机就完美了

网友:
提好看的界面~

网友:
矢量图形

网友:
这界面见过 ,是电力五防的模拟界面

网友:
图形界面、数据驱动技术,不仅VC可以做,其他语言也可以做的。

网友:
VC?另外贴图的?

网友:
工控界面而已

网友:
风格简洁大方,也适合液晶屏上面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ew画的, 公司以前做过类似的软件, 电力五防上用的, 参与其中,并完成部分代码 ...

view是什么软件?

网友:
图片做背景吧

网友:
你上面说了VC++,如果连view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如何跟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