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质量好的3合1的电源插座

楼主(2014-10-31):
请推荐3合1的这种电源插座,

或者质量好的带滤波器的那种也可以,淘宝上买了几种,都不行,很容易就坏了或者出故障,很烦,谢谢!
另外焊接的话会不会造成故障?有没有简便的方法,谢谢!

网友:
去B2B的上面找,说不定还可以免费那样

网友A:
不要焊接,用插簧插接,焊接很容易破坏塑料结构
这种应该是用4.8mm的插簧
有配套的冷压钳,很方便
我一直在淘宝买,虽然用的不多,但从来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焊接,用插簧插接,焊接很容易破坏塑料结构
这种应该是用4.8mm的插簧
有配套的冷压钳,很方便

谢谢!请问用插簧可靠吗?总觉得压的可能不紧。我买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用插簧可靠吗?总觉得压的可能不紧。我买点试试

我觉得蛮可靠的,只要尺寸和压线钳合适,我用0.5mm2的线都压得很紧,徒手没法把线拔出来。如果线比较细就先上点锡再压。
插簧也很紧,要用力才能从插座的片上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