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听hifi,今晚听了一下,又有点小激动了

楼主(2014-10-31):
于是冒出了想DIY一个蓝牙无线hifi头戴耳机的想法:  用Android做UI和解码,解码后的数据发送到耳机上的DAC再进行数模转换,然后经过耳放驱动耳机。

现在别的都没问题了,就是卡在蓝牙速率上了,现在普通蓝牙模块的速率到不了1411kbps,无法直接传输16bit,44.1KHz的wav音频数据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APT-X蓝牙模块,直接输出I2S,不过只有少数安卓手机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T-X蓝牙模块,直接输出I2S,不过只有少数安卓手机支持

这种模块不够灵活,因为还要在耳机上控制手机上一曲下一曲,暂停,播放,循环模式之类的,需要双向通信

网友:
支持的型号,CSR864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模块不够灵活,因为还要在耳机上控制手机上一曲下一曲,暂停,播放,循环模式之类的,需要双向通信 ...

应该支持上下曲的,都已经配对了,我看到一些APT-X音箱都有上下曲按键。音频输出跟控制信号没有必然联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支持上下曲的,都已经配对了,我看到一些APT-X音箱都有上下曲按键。音频输出跟控制信号没有必然联系 ...

不用这个主要是想跳过Android的SRC,用直接输出IIS的蓝牙模块怎么跳过SRC?没法跳过SRC,再谈hifi就没啥意义了

楼主:
不过据说Android最新的旗舰机型已经全部解决了SRC问题,看来换手机才是王道啊

楼主:
这样Android端的软件就不用自己开发了,用poweramp足矣,只要做一个蓝牙hifi DAC就行了,这样做可以省事不少

网友:
HIFI还是有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个主要是想跳过Android的SRC,用直接输出IIS的蓝牙模块怎么跳过SRC?没法跳过SRC,再谈hifi就没啥 ...

不是MTK的没有SRC问题吗?不是说高通APQ8064开始没有SRC问题吗?你怎么知道蓝牙传输有SRC问题?自己买一个模块回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现在蓝牙只有APT-X高保真方案,或者自己解决压缩方案。

网友:
最好用蓝牙把文件缓存到耳机里面,解码也做到耳机里面,这样只需要等待一小会儿缓冲时间就可以听到高品质音乐了

网友:
要摆脱束缚还真不容易呢,直接做个头戴式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