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为毛电脑的CPU使用率一直是100%

楼主(2014-10-31):
如题,如下图,各位大师说说咯。电脑一直裸奔。刚才下了MSE来扫描也不见有什么异常。上网的时候  老卡了

网友A:
竟然看不到那个进程在消耗CPU?

网友:
这个看来肯定是中毒了

网友:
软件插件太多,开机自动运行

网友:
点显示所有用户的进程。。。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看不到那个进程在消耗CPU?

因为LZ SX,没点显示所有进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LZ SX,没点显示所有进程。

突发性眼瞎
-_-!!

网友:
显示所有,再排个序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
换个浏览器吧,用谷歌浏览器。而且,看了你的用户名不是超级管理员的。最好把启动项全部禁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看不到那个进程在消耗CPU?

偶也经常会遇到此问题,进程里面看不到有消耗cpu的地方。cpu利用率一直在40%以下,但还是卡的不能动。

网友:
要找到消耗cpu最多的那个进程,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2015-01-06):
运行的程序中可能有死循环,CPU一直在处理这个程序,得不到释放。归根结底CPU的主要功能是运算器和处理器。那么你只要找到CPU在高速运算和处理的程序,然后结束这个程序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后台更新也有可能噢

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