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电源方面的浪涌保护器

楼主(2014-11-01):
基本情况:

项目上用到一批控制器(类似PLC的东西),整栋楼发生过停电,再恢复供电时,有控制器莫名其妙就不工作了,我就先称之为“浪涌”。

要求:
1.220伏,24伏 交流输入均可(优先考虑24伏),100W左右。
2.最好能有延时设置(即来电恢复后,延时向负载供电)

网友A:
那就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加普通的浪涌保护就行了吧,上电过一会再通电。浪涌保护可以用施耐德的。

网友:
高手解答

网友:
坐等解答

网友B(2014-12-23):
电力产品,我们公司是用上边电路来应对雷击浪涌的。通过4级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产品,我们公司是用上边电路来应对雷击浪涌的。通过4级试验。

气体放电管,能用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替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体放电管,能用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替代吗

这个最近正在试验,等有结果跟你说。

网友: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加在交流220V上肯定不行,容量太小,很容易打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加普通的浪涌保护就行了吧,上电过一会再通电。浪涌保护可以用施耐德的。 ...

浪涌保护器那东西,和压敏电阻什么区别?

网友:
我觉得问题八成出在停电的一瞬间
这一瞬间断电,感性负载两端会感应到很高的电压,干扰到控制器
所以延迟上电估计作用不大,还是要加入吸收元件

网友:
手工控制断电,先模拟一下找出问题所在才好解决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