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流的renesas ARM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4-11-01):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2015-07-23):
某宝上很少,不过再不济也可以到官网上买

LEA ? LGA?

网友:
renesas 的MCU太多了,最好是看行业内一般用什么芯片

网友:
renesas好像还没出ARM核的MCU,

网友(2015-08-28):
电动车行业里面9211和7027芯片用的比较多

网友:
之前用过瑞萨RL78系列,现在要用superH些列  性能不错就是资料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