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可以读取MPU6050的数据,却读不出HMC5883L的数据,是什么.....

楼主(2014-11-01):
IIC可以读取MPU6050的数据,却读不出HMC5883L的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现在Register 55 – INT Pin / Bypass Enable Configuration这个寄存器是0x02,Register 106 – User Control这个寄存器是0x00,byPass模式应该是设置好了,但还是没反应。

楼主:
终于弄好了,设置bypass模式要在唤醒芯片之后。

网友A:
话说你是怎么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设置好之后马上读,发现设置好了。但是,我在别的地方再读了一遍,却发现读出来的结果又是设置之前的。。然后我就在每次磁强计操作前都读了,发现读出来了。。再慢慢往前推,发现在唤醒前是不行,唤醒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好之后马上读,发现设置好了。但是,我在别的地方再读了一遍,却发现读出来的结果又是设置之前的。 ...

厉害   小伙子

网友B(2014-12-10):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用连续测量模式读取hmc5883,它的状态寄存器会一直是3,而不是1,导致了数据都不变;但是用单次测量模式却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用连续测量模式读取hmc5883,它的状态寄存器会一直是3,而不是1,导致了数据都 ...

数据寄存器只有全部读完了才会更新,你有没有读完3轴的数据?

网友:
恩恩,3轴数据都读完了。

网友C(2015-01-11):
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我能够读取到MPU6050的数值,但是现在不能够读取到HMC5883的数值,很头疼,读取的时候发现数值 希望和你请教下  QQ 769617616

楼主(2015-02-25):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我能够读取到MPU6050的数值,但是现在不能够读取到HMC5883的数值,很头疼 ...

我是先唤醒芯片,再设置bypass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