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PGA的问题

楼主(2014-11-01):
最近用DSP实现多通道数据采集遇到些瓶颈
想用DSP+FPGA实现。DSP C6747,FPGA EP4CE15。
FPGA挂在DSP的EMIFA上,但是问题是,EMIFA地址只有13条,一次只能传8192*16bit,如何实现比如64M数据的快速传送?
我对FPGA不是很熟悉,DSP的EMIFA上的数据地址和控制线直接连在FPGA普通IO上呢,还是FPGA有什么特殊的高速IO或者外设相连?这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EMIFA是64位吧?

网友A:
只要1个地址就可以传无数个数据了!
FPGA里面做个FIFO接到这个地址上就行了。也就是说,FPGA见到读操作的时候自己增加的内部地址
DSP开DMA,设成源地址不变,想读几个就读几个。

实际DSP想读取的数目可以由另外的寄存器来告诉FPGA

网友:
1G网卡每秒钟可以传输100兆字节以上的数据,但是网卡内部的寄存器有100兆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1个地址就可以传无数个数据了!
FPGA里面做个FIFO接到这个地址上就行了。也就是说,FPGA见到读操作的时 ...

感谢,基本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DSP接入FPGA的引脚连接有什么要求么?只要布线方便,一个bank中的所有IO都可以任意连接到EMIFA都可以实现高速传输么?

楼主:
EMIFA是16bit,EMIFB是32b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基本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DSP接入FPGA的引脚连接有什么要求么?只要布线方便,一个bank中的所有 ...

EMIF时钟信号最好用FPGA的专用时钟输入
其它信号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IF时钟信号最好用FPGA的专用时钟输入
其它信号随意。

不得不说,非常感谢

网友:
upp啊 ti很多都有这接口

网友:
像这类需要高速cpu-fpga数据链路的应用,直接用zynq芯片就好了,搭两条axi32 bus